[电源] 拆解倍量充电器(DoublePow DP-K02)

楼主(2020-03-18):
(图片)

网友A:
至指示电压到了,不停充吧?

网友:
麻烦把产品型号  写到标题
方便后人搜索 ~~

谢谢!

网友:
做得好不如广告打得好

网友:
不如三洋m57好用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限流电阻充电,加三极管稳压电路和比较器,电源好像是单管式方案空载发热,好处不会拒充。

网友:
看起来一般啊

网友(2020-05-09):
传说中的地摊垃圾货,惨不忍睹,我买了一个,同样的外壳,是冲3.2v 磷酸铁锂的,铁锂的最高充电电压应该是3.65V,实测这个倍量铁锂充电器是4.3v,充了一晚上转灯后,4节磷酸铁锂电压都在3.90V左右,太残暴了!

Stay away from 倍量!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高压低压感觉比较近,不会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
昨天差点买了倍量这个垃圾货.
后来找到一家不错的,BPI或者BTY

网友(2020-06-14):
我买的是这种

网友:
传说中的地摊垃圾货,惨不忍睹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A:
至指示电压到了,不停充吧?

只转灯不会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B(2021-04-09):
基于LM324的恒压充,转灯得多充一阵要不充不满, 这个不如DP-K11单片机的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B:
基于LM324的恒压充,转灯得多充一阵要不充不满, 这个不如DP-K11单片机的

说的多 所以我信你

网友:
用过倍量的电池,很一般。

网友:
怪不得我觉得家里倍量的充电器经常充坏电池,原来口碑这么差......原来三洋的充电器真的不错,就是家里很多电池用久了内阻大了充不了

网友:
简单的傻充,品胜这牌子的充电器还是不要买

网友:
这个没有独立的充电管理IC,到充电后期电池越小,充电时间就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