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Wifi的天线,哪种效果更好?

楼主(2020-03-18):
长天线是tp三剑客惯用的天线,
短的是磊科路由器上的天线,
这三种天线,哪种效果更好。
就目测这几种天线,我们不搞理论数据。

路由器不变的情况下,这三种天线对信号的影响?
这三种天线目前都是普通路由器的标配产品,成本上谁的更高?

单选投票, 共有 51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1.10% (210)
7.63% (39)
51.27% (262)

网友:
天线好坏,不在于长短,设计的增益值

网友:
天线长短与接收、发射电波频率有关

网友:
贵的总没错,材质显然。。。 铜的好啊

网友A:
不能这么比较的,即使是同类型的天线,每家设计不同,实际效果也不同
曾在哪儿看过相关资料,驻波、频点等等(记得不是太清楚了),相关参数对无线的传输效果影响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比较的,即使是同类型的天线,每家设计不同,实际效果也不同
曾在哪儿看过相关资料,驻波、频点等 ...

就目测这两种天线,哪个好。理论数据我们不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目测这两种天线,哪个好。理论数据我们不谈。

就这个来说,那肯定用铜缠的天线好啦

楼主:
中间那个我感觉比粗的那个好加工,粗的那个是老路由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印刷的好一些

网友:
用同一个路由器在相同的距离,测试下就好。。。

网友:
天线的振子长度与WiFi 特定频率下的波长有关, 频率越高,波长越短,相应的天线长度也就越短,所有2.4g的天线就比5g的长,5g的天线都是很短, 增益的大小,是看天线的形状,以及波导的介质单纯说长短无意义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三种天线没办法比较
左边的那个是5g的天线。后面两个就算有参数都没办法比,你输出功率多大也不知道。怎么比?

网友:
设计得当的PCB,印刷,铜丝天线,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厂家只不过是在达到要求的性能基础上,在自己设计的造型,成本中抉择。

比如一些贴合外壳的不可拆卸天线设计,用PCB明显更符合要求,同时或许还能降低一点成本。

网友:
3种应该差不多,右边这种长时间应该稳定点,这种普通天线效果好坏在于计算和制造精密度,还有材质,同样天线镀金镀银效果肯定好

网友C:
天线好坏没有标准,如果用覆盖远近评定,当然是高增益天线好;如果用做工,肯定大厂好;如果用使用效果来评定,就看个人感觉吧。

网友:
风马牛还不让搞理论,那只能图片效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好坏没有标准,如果用覆盖远近评定,当然是高增益天线好;如果用做工,肯定大厂好;如果用使用效果来评 ...

增益高了旁瓣小,天线就有方向性,指向性、

通俗的话说,3dbm的叫全向天线,信号覆盖范围就像一个圆形的球、球的上下左右前后都有信号、

10dbm以上的叫定向天线,覆盖范围就像一个压扁的球,增益越高,这个"球"就越扁,球的上下方就没有信号,但是前后左右的范围很宽(因为被压扁了嘛)

如果不理解方向性那打个比方:路由放一楼,在二楼的信号就很差,如果把天线指到二楼,那一楼周围的信号就差

网友:
不搞理论数据 = 不讲理,
目测 = 看颜值,
综上所述,
“又粗又长”的左一应该是已经被内定了吧!

网友:
不准讲理论又要答案,东西你都凑一块了,上机测试最好不过,记住每组信道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三种天线没办法比较
左边的那个是5g的天线。后面两个就算有参数都没办法比,你输出功率多大也 ...

全都是2.4g的天线,那个路由器根本就不支持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