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吃饱没事做]华硕4天线路由器AC1200拆机加散热片

楼主(2020-03-18):
在自己的房间里搞了个私人WiFi
用来连接摄像头,玩客云等设备
之前用的是N56U,速率只有300Mbps,信号不太行,也没有第5代WiFi

5个千兆网口

找不到适合的梅林固件,也没有padavan固件
之前的N56U刷padavan固件可爽了

小米的云台摄像头,倒挂着安装,开了移动跟随。
清晰度不咋地

---步入正题---

正面

背面有点丑

拆下螺丝后暴力开启

拆机棒-1

4天线,还有2个接口
方案是MT7628AN+MT7612EN跟360路由器P2一样,但是感觉p2的用料好一些
屏蔽罩都省了,,差评

联发科的MT7628AN(2.4Ghz)

64MB运存
奇怪了,flash芯片哪去了,难道在背面?
感觉背面好像没什么元件,没拍照

又是联发科,MT7612EN(5Ghz)

电源部分,抠...门

网变

找个硅胶垫贴上去,再贴散热片(翻箱倒柜只找到一个散热片。。)

贴不紧,担心掉出来,再加固一下
蓝色胶带很好用,不残胶

改好盖子,继续7x24h服役

对了,顺便吐槽一下,,图片都自动转向了

---END---

网友A:
这华硕也没看着好哪里去啊,看样子低端货都是辣鸡来着

网友B:
胶布压散热片这事我也干过结果路由器一发热,胶布受热,然后就脱胶了。然后重金买了个导热硅胶,结果要拆的时候就拆不下来了。。。。。有利有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华硕也没看着好哪里去啊,看样子低端货都是辣鸡来着

真的太抠门了,连个滤波电容都省了

网友C:
看起来笔k2p 差远了,甚至比k2还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笔k2p 差远了,甚至比k2还要差~~~~~

家里的网速只有50m,用5GWiFi内网传输玩客云只有17m/s,不能充分发挥这个路由器的性能。
稳定性还算可以吧,毕竟不间断运行了1星期都不会出现死机的问题

网友D:
看着不错,买了个AC9,博通方案,也可以刷华硕120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买了个AC9,博通方案,也可以刷华硕1200固件。

AC1200的固件一般般,USB应用很少,而且也不支持脱机下载

网友:
可以padavan。
https://github.com/StarWhiz/Asus-RT-AC1200-Padavan
也可自行修改源码编译。

网友E(2020-09-11):
引用 网友B:
胶布压散热片这事我也干过结果路由器一发热,胶布受热,然后就脱胶了。然后重金买了个导热硅胶,结果 ...

他这好象是 PET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好象是 PET胶带?

电工胶带 (*^▽^*)

网友(2022-01-18):
同样的配置,tp做出来卖99就是缩水偷工减料坑消费者,华硕做出来带个功放卖200就是良心。。。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有的人还是理解有误

网友:
AC86U+ACRH17路过XD

网友(2022-04-19):
一根细铜丝压过散热片两头焊接比你这个电工胶带稳当

网友(2022-08-24):
已经比较良心的了,至少2.4G加在功放,360P2连功放都没有,AC1200的2.4G信号可比360P2强太

网友:
我的玩客云慢死了..早就关闭了共享...一直都无法解决...内网只有几百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