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隆鹏变频发电机的启动电源

楼主(2020-03-18):
前几天买个了隆鹏的变频发电机 电启动的  电池是外挂充电宝形式  所以本着先拆后用的原则  先拆开看看

正面  中规中矩的充电宝外观  一个按键 四个电量灯  按键长按可以点亮手电筒

背面  多了两个挂孔  是可以挂到主机上使用  也可以拿下来单独用

输入输出接口  一个USB输出  一个TPC充电   一个DC接口  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

手电筒一个单颗大功率的灯珠  比那些5MM小LED灯泡适用多了   挺亮的   还有EC5输出端子   这个是可以用跳线连接到发电机上的

开始拆解   一圈六个卡扣   找好位置撬棒稍稍一撬就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三颗串联18650  电池上有一个热敏电阻  还有主板

这是灯珠板   好像是1W的

有控制芯片 有升压电路    毕竟用USB冲12V的电池组  必须是升压充电了   至于USB  应该是降压

这是电池   1500MAH的   不大啊    不过应该是动力电池吧  毕竟做启动电源  放电能力不能太差   不过这个电池组容量  估计启动汽车是不用想了    也就启动个发电机吧。。。。。不过临时用EC5转点烟器口   短时间带个气泵啥的应该还可以吧  具体有空试试

网友A:
做工还算挺规范的

网友:
电筒设计人性

网友B:
应该用铝基板散热更好些,外置启动电源的发电机头一次见到,大多数拉线和内置电瓶。

网友:
家里有个拉线的,

网友:
够用,起动电流毕竟不大

网友C:
这种小的发电机不是都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算挺规范的

作为启动电源  挺不错了  总比那种用几个聚合物电池的强  聚合物太容易鼓包了

楼主:
恩恩  电筒不错  晚上试了  挺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铝基板散热更好些,外置启动电源的发电机头一次见到,大多数拉线和内置电瓶。 ...

这种大小的发电机  电起挺少的   基本都是拉线  估计用外置也是想减轻重量吧  毕竟电池可以拿下来  而且不放电池的时候  拉线启动也可以    另外研究了一下启动部分   没有单独的起动机  是直接给发电机通电带动汽油机的  有个无刷控制器。。。。。 毕竟发电机就是个三相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的发电机不是都拉线的?

多数是拉线   电启动的不多   反正没贵多少   就选了电起功能

网友D(2020-04-19):
能不能把隆鹏发电机拆开外壳看看?这几天想买个发电机户外做饭用。不知多大功率合适?还有它的运行噪音到底怎样?50多分贝没有概念谢谢

网友:
98cc的发动机竟然还用电起动,真是蛋痛啊

网友E:
随便把发电机也拆开看看,是二冲程 ,还是四冲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隆鹏发电机拆开外壳看看?这几天想买个发电机户外做饭用。不知多大功率合适?还有它的运行噪音到底 ...

室外玩的话  离得远点没事  离得近了有点吵     大概125CC摩托车油门半开的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把发电机也拆开看看,是二冲程 ,还是四冲程

4冲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图是网上找的  就这个盖板能打开换机油    化油器的机器   跟摩托车发动机差不多大   前面那些控制器要么是黑色环氧封惯  要么是铁盒子包着  看不到里面具体内容   因为不想暴力拆解  就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