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可恶的斑马纸计算器,显示屏缺笔少划放弃不再修了。

楼主(2020-03-18):
拆个可恶的斑马纸计算器,显示屏缺笔少划放弃不再修了。

网友:
哈哈,这个没耐心修不了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PCB最上面像是裂了

网友B:
好像有坛友用烙铁隔着物体“熨烫”斑马纸可以修复

网友:
最讨厌这种排线,这种排线应该是用胶粘上的

网友:
上几天修复这种,拆掉斑马纸,直接飞线,,,感觉要死,最后还是修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PCB最上面像是裂了

嗯,不过那里有两颗螺丝,又不像是

网友:
买个热压头分分钟修好斑马纸~

网友:
胶带是原装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坛友用烙铁隔着物体“熨烫”斑马纸可以修复

准确的说是 隔着名片纸 用烙铁烫  我亲眼所见 也自己修过 不过不是这个 而是无绳电话的液晶屏  人家 倒腾洋垃圾的都这么弄的 一弄就好

网友:
明显超市里捆菜用的

网友:
这种几十块的东西坏了还不心痛,我那个几百块的欧姆龙血压计都是斑马纸的,现在缺笔画,我才郁闷啊

网友:
胶带太有个性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C:
准确的说是 隔着名片纸 用烙铁烫  我亲眼所见 也自己修过 不过不是这个 而是无绳电话的液晶屏  人家 倒腾 ...

受了你的启发,我没有用烙铁,直接用指甲来回按压,结果好了,显示正常了。 再用胶水涂一遍,可能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
计算器清一色都是可恶的斑马纸了,太令人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