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了个坏的海康,不像真货

楼主(2020-03-18):
无聊拆个换下来的海康,
才两三年就坏了,感觉不像真货。

下面的散热一般

旁边的红外头忘记拍了, 装起来的时候才想到,不高兴再拆了,不懂修,只能看看。

网友:
这东西能假么?

网友:
不像山寨生产的

网友:
真货,电子产品都有坏的几率,不是说大牌子不会坏,而是坏的几率很低而已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应该是低端

网友:
这个是正品的海康,海康就这水平

网友:
电子产品每天24X365天,用了两三年=多少天?变压器出现的问题最多!监控头就是问题多!

网友:
真的海康,模组供应商是深圳创斯佳,电路板是深圳华宇安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用萤石客户端扫一下二维码添加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机芯和标签不像是一套

网友:
别把海康想的太好 做工就是这样的 假的不是这个板子

网友:
顺便拆开看看感光片,估计像4分之1英寸,能坚持两年质量算不错,不好的估计几个月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真的,海康的货貌似就是这么个做工

网友:
假货,假货,假货
假了不能再假了

网友:
入门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确实不像真货啊,海康不会用这种CPU的

网友:
塑料外壳的,温度高了寿命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