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有谁了解德国SIG3指纹锁控制主板的三个插座干嘛用的?

楼主(2020-03-18):
各位师傅:
                 我手上有一个德国SIG3指纹锁现在已拆开了4

发现里面控制有三个插座(红线圈圈的)它们从左到右分别是2.0间距的4P插座、1.25间距的5P插座和2.0间距的2P插座。

请问有用过并了解这个锁的师傅帮帮我指出这个插座连的线是什么用途的?

网友A:
德国的?你确定,这板号不是made in china?

网友B:
2PIN的应该是电源,另外的可能有接喇叭还有开关之类

网友:
电源,电机,传感器?

网友:
淘宝上凡有德国字样的马上划走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你确定,这板号不是made in china?

可能是同胞们注册的德国马甲

网友:
"指纹锁"是中国人使用,在国外几乎见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你确定,这板号不是made in china?

牌子叫德国SIG3。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IN的应该是电源,另外的可能有接喇叭还有开关之类

不是,2。0间距4P插座中红线和白线是一个正一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