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安装空压机设备

楼主(2020-03-18):
安装空压机设备

网友:
好大的家伙!

网友:
screw 是螺丝,也是螺杆压缩机。

网友A:
螺杆空压机
那3蓝色的东西应该是过滤器吧.底部的扳手打开可以排除水分
貌似还要加一台过滤的机器   自动排水

网友(2020-05-04):
螺杆空压机

网友:
以前就是做这个的,只不过不是这个牌子。现在看做这个的厂家太多了,这种全封闭外壳的基本都是螺杆机,就看是单螺杆还是双螺杆,边上是冷干机,对于供气要求比较高的数控和加工中心一般才配这个。

网友(2020-06-28):
过滤器下面价格SMC的自动排水阀!

网友:
    干这行不容易啊;干了20年了!服务干了8年;修主机干了12年;现在价格太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杆空压机
那3蓝色的东西应该是过滤器吧.底部的扳手打开可以排除水分
貌似还要加一台过滤的机器   自动排 ...

你说的是放着对讲机的那台机器吧?冷干机。

网友(2020-07-28):
鸟枪换炮啊,话说原来的压缩机也功率估计2kw都没有,带这么大的气缸,补一次气都要好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