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造理想中的笔记本电脑第一话(8088 & IBM PC)

楼主(2020-03-18):
没想到发帖时已经是3月中旬了,这台笔记本是从1月中旬开始计划的,两个月时间转眼就过去。不过疫情还没结束,还有时间继续研究。上次做了一张IBM XT的mini卡片电脑。原本就是计划用在笔记本上的,只是工作也比较繁忙就一直搁置,现在算是又走出了一步吧。

这次要做的就是一台兼容IBM PC的笔记本。

【配置介绍】
CPU:8088(NEC V20)
内存:640KB
硬盘:可选CF卡/DiskOnChip 作为存储设备
显示:1024x768 TFT(led背光)/显卡兼容CGA/VGA
外设:软驱,串口,键盘,标准ISA扩展
系统:DOS6.22

【准备工作】

首先配置方案我们已经确定,接下来就是外壳,外壳我考虑过几种,第一是亚克力,第二是铝合金CNC加工,第三是借用其他笔记本外壳,第四是开模注塑。综合考虑后还是选择第三种,说不定后面还要改动。

成品笔记本型号众多,但是锁定几个固定条件后也好选择
1,厚度要厚(古董元件高度较高,而且还要做叠层电路板)
2,尽量不要改造(那么尽量要有原装软驱位)
3,外壳存世量比较多,这也就是说生产时间要接近现在的
4,外观,个人喜欢那种前后厚度一致的,就是不收边的,比较方正,棱角分明。

其实锁定了有软驱位,生产时间又要靠近现在的,范围就缩小了,DELL,HP,富士通这些商务本一般都带软驱。不过我检索的时候偶然看到一台东芝J60,这台机用的酷睿双核的U,竟然还带软驱,厚度巨厚,所以基本条件都符合了,就选择它。
TOSHIBA J60就是这个样子:

既然已经选定好了外壳,接下来就是做些准备工作
1,更改液晶背光
2,制作LVDS屏线
3,外壳小改动
4,测绘内部空间,孔位,确定主板大小。

第一步:改造液晶背光,我测试过原版的液晶背光,就背光就需要1A的电流!我估计我整个系统都要不了1A,所以必须改造

选用5V供电的LED驱动板,不是很好找,不过还是有售

改造的过程没有详细拍图了,因为主要是制作古董电脑,重点就不放在这里啦。经过测试,这条LED背光需要0.5A的电流,已经小了一半,但还是感觉高了。
点亮屏幕后才发现这个亮度实在太高了,高到白天都有点刺眼,所以又调整了驱动板的反馈电阻,把背光调到最低都觉得很亮。
所以,再测试电流发现电流只需要0.1A了!就是100ma就可以达到比原版1A电流的亮度还高。所以这个改造很有必要,对以后续航也是很大帮助。

改造完后开始测试啦,由于摄像头对光线比较敏感,实际亮度比图高很多(这是100ma电流的情况下)。

第二步,制作LVDS屏线。
查询这张屏是30P 单6的LVDS屏,所以买了一条屏线,用屏蔽胶处理一下,屏线基本就搞好了。

第三步,外壳改动主要是去除掉一下原本不要的支撑点。然后还要装个小液晶屏用于显示电流,键盘状态。先测绘好液晶屏需要的轮廓,用电钻先挖个大概。

然后。。。 用美工刀一点点削。不管怎么说,除了被我划了一下,其他都非常完美,严丝合缝。

第四步,测绘图纸,主板轮廓和孔所在位置需要确定下,这样PCB板的大小就确定好了。

原主板:

测绘的孔位关系:

【主板制作】

准备工作做好了,现在就是根据之前提出的配置要求开始设计主板。

1,绘制主板/显卡LVDS驱动
主板电源部分,每一路电源都有电流检测。方便测试功耗

IO译码和UART

FDC

其他部分图纸太多,统一放到附件中算了。大家可以下载做个参考。

2,绘制PCB。布线真的是头大,好在这块板足够大,随意布线都可以。

3D预览,渲染库不全

等了5天,板子终于回来了。迫不及待开始焊接。

先焊接显卡吧:

背面再来一张

主板焊接:

放大镜下面看焊盘有没有虚焊:

这里出现了整个工程中最悲催的事情,我焊接了6个小时,结果不能运行,我又花了两个小时把焊好的元件一个个拆下来除错。关键是还没找到问题。此时已是深夜,只能到第二天试试。

第二天实在没办法,只能截断全部线路,用最小系统法慢慢排除。最后找到问题是CPU接口镜像了。又得重新做一款板子了。
新的板子颜色也改下好了。又等了4天,又可以开始愉快的焊接了。

CPU板用的去年做的那款,非常稳定:

焊接完成大概就是酱紫的啦,装上模块后介绍一下。虽然板子看起来很空旷,但是用的是ISA总线,上面还可以装很多其他模块的。

电源部分,键盘IO部分:

电池:

外部ISA接口:

CF卡和软驱:

整个工程差不多手工部分就结束了:

键盘也重新买了张英文版的新键盘:

两台对比一下:

然后上电,开机! 这里是从CF卡进的系统,装的dos6.22
BIOS是用的开源的bios,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小液晶屏主要是后面协助我做键盘扫描程序,因为键盘驱动还没有写完。另外液晶屏后面主要显示电池续航,整机功耗等。

由于此贴主要是制作过程,所以测试和使用的话我打算后面另外再写一篇专门的介绍。
附上图纸,大家可以参考。BIOS在上一篇帖子中已经上传,没有改过的。

发帖时距离制作完成也有几天了,此时我已经开始制作一款7寸的便携式笔记本。集成度相对高些,但是也更稳定。其实我也不止研究8088古董,我平时喜欢DIY笔记本,915PM , 945PM , PM965 , PM45 这几个独显平台都在DIY范围,就是画图时间实在太长,如果有喜欢DIY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研究。

全文完

制作梦想中的笔记本-386SX 运行windows9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605-1-1.html

网友:
走了相反的方向,,如果用最新的cpu,堆配置加水冷什么的,可能会更折磨人

网友:
记得楼主以前的账号是@shanzhongyu 啊,难道是马甲?

楼主:
还是以前的账号啊,只是到新站过后以前的帖子都不见 了

网友A:
牛人啊,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太厉害了

业余爱好,其实没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
佩服佩服!建议楼主改下过气的,但又不是太那么过气配置的电脑,以便于大家充分利用自己手里的“废物”,则善莫大焉。

网友:
高手,太佩服了

网友:
实在是大佬啊

网友:
怎么没有光驱 老电脑一般都有光驱 光盘装系统 看VCD

网友:
膜拜
安装1MB以上的内存不好吗?
free dos貌似功能更强大一些

网友:
这个绝对大神级别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0-04-20):
嘿嘿,电路板排错,CPU镜像,那个可太悲催了

网友:
这也有人DIY,真是牛人。

网友B(2020-10-19):
厉害鸟,恭喜被加精

网友:
大神,求教815主板的ISA和945,G41主板的ISA不一样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你为啥这么牛,如果是个女的我一定要娶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鸟,恭喜被加精

哈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