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3-18):
电瓶车10年了,上街不方便,网上买了个二手的48V 锂电池,改装好,网上9.9不包邮的48V铅电瓶充电器,看上他的原因是不带风扇设计,充电器容易坏主要是摔,进水,还有就是风扇出问题散热不良,拆开里面两个大散热器,,两个可调可以微调电压和电流,挑开f控制浮冲的二极管,微调光耦变得可调,调电压为54.3到54.6之间,保守一点免得冲鼓包,电流调的1.4A,加聊一个电压电流显示,这个充电器输出有一只隔离二极管,把掉220V灯不会亮,,效果不错,没噪音,冲到设定电压,电流为零,不错。

网友A:
这样子安全吗?也想改一个,就怕不安全或者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安全吗?也想改一个,就怕不安全或者伤电池

安全,充电电压三元电调54.6V,以下,铅蓄调55V以下,去掉三段浮冲,免得电池怀孕

网友B:
竟然还自带可调  哪里买的我也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自带可调  哪里买的我也要一个

哈哈,去年我也撸了三个,质量挺好的!

网友:
拿永久原装的西普尔改了一个,用了快两年了,可以的

网友C:
电车改的锂电要加保护板吗?

楼主:
l锂电组都有保护板的

网友:
浮充什么意思?就是无论电流多小一直给一个54.6V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自带可调  哪里买的我也要一个

某宝搜索店铺  无锡老万电子

网友:
早年的很多充电器不用风扇,现在基本都是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自带可调  哪里买的我也要一个

本来就可以可调。431取样脚本来就有一个可调电阻。原来是调好后测量一下电阻值再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车改的锂电要加保护板吗?

保护板不是指充电器,而是在电池组里面。保护板是防止过放电的。有心的人没有必要,自己当心保持电量足够,不要放过了就是了。但均衡板却是不可少的。对于铁锂电池来说,更有道理不用保护板,因为其过放的能力比较强。当然不提倡过放,那样对电池会造成千万永久性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索店铺  无锡老万电子

没有也可自己加。知道充电器的电路工作原理就行。只是以3842为代表的电源可调范围不像494那样调节幅度可以很大。

网友:
不带风扇的充电器功率较小,充电电流较小(楼主的额定1.7A)。即使电池组可以更大的电流充电也不行。这就需要有充足的时间。若要应急就只能干着急了。说带风扇的容易坏也不见得。当然,一般价廉的充电器不会带好的风扇,但起码也能保证2年左右。等听到风扇噪音大了就将其换掉就是了,也不需几块钱。想一劳永逸则多花的银子换带轴承的优等风扇就是了。我刚修复的一个就是跟楼主类似的不带风扇的。滤波电容鼓包了。产生了一些小故障。而我自己爱码的60V3.1A充电器用了5年多了一直很好,当然我将风扇换了。

网友(2022-09-12):
电压改成54.6V去掉浮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