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假金士顿固态开卡求教

楼主(2020-03-18):
萌新求教
主控是sm2258xt
开卡提示下载mpisp失败,好几个都是开卡软件都是这样,颗粒闪迪的

楼主:
flash select选项点自动会提示没有连接设备

网友A:
继续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固件

请问如果flash select点自动空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下一个了了

网友:
看看Toggle跳线,装着就拆掉看看,没有就补上试试

网友:
多试几个不同版本的开卡软件 我修了一个雷士的就是换了三个菜开卡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flash select点自动空白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下一个了了

空白就是列表里没有这个FLASH的型号……换工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就是列表里没有这个FLASH的型号……换工具就行了……

请问点自动列表里有了,但点开始出现此软件包无法支持选定的闪到初始卡。sm2258xt的固件我下载了十几个了,就两个能识别到我的flas。

楼主:
识别到了flash 点击开始出现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识别到了flash 点击开始出现这个。。。

58xt的开卡包,严格区分制程的,颗粒是啥制程,就下载该制程的专用包。你这是bics3制程的,去下载bics3的专用包。

楼主:
自动识别出来了,但一会提示下载mpisp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xt的开卡包,严格区分制程的,颗粒是啥制程,就下载该制程的专用包。你这是bics3制程的,去下载bics3的 ...

找到了大佬,bics3的sm2258xt的固件,自动识别到了我的flash,但点开始过会失败 提示 download MPISP fail(11)(06.02)
              下载MPISP失败

网友(2023-05-05):
我的 SM2256K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 36 05,至今无解啊

网友:
我的 SM2256K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一直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 36 05,至今无解啊

网友:
工具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