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解决京瓷2201复印机不能双面打印问题

楼主(2020-03-18):
一台从别处调来的京瓷 KYOCERA TASKalfa 2201复印机,不能双面打印,好奇怪,按理说近年来买的复印机不能双面太落后了吧,研究一下。
这是外观图

这是后面的铭牌,2016年买的,至今4年了(为保密涂掉序列号)

此机已打印复印了近24.9万张了,不算少了。

一开始,此机接上网线并不能联网,无法在内网中当网络打印机。在复印机上操作,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系统”--->“网络设定”,把网络功能打开,再配置为DHCP或静态IP获得网址就可以联网了。

之前机器内网络功能是关闭的,难道之前用此机的人那92278张打印量全是靠USB线联接到单台电脑上一人独享打印的?还是调来之前有人故意把联网设定给关了?没必要啊,好奇怪!

然后在自己电脑中装上打印驱动,通过网络联上这台复印机做打印时,打印设置界面不能选双面,这里是灰色不可选的,也就是无法双面打印:

到控制面板中对这个打印机进行设置,打开其打印机属性:

在设备设置中,把“双面打印单元”选上,让打印驱动知道设备能支持自动双面打印。

然后打印界面中“双面”设定就是彩色可选了

但是。。。。。。试打了两页,并没有自动打在同一张的正反面上。实际上只是在word、excel等应用程序打印界面中增加了手动换面功能,并不能真正自动打印到双面上。
难道这机子没有装支持双面打印的走纸“双面器”?
双面器长这样子,是复印机购买时的选购件,但并不贵(原装货1000元左右,第3方厂家配的100多元),我觉得公司购买时不会不配的。

检查一下这个复印机的http页面,可看到复印机显示“DU-480”没有安装,DU-480就是这个型号复印机的双面器。

不会吧,去打开机子右侧的边板,看一下,明明双面器安装了啊。

为什么装置明明有,但机子没认呢?
上网查了下,发现秘籍,要在复印机上做如下操作:
在复印机上操作:在复印界面输 10871087,出现英文之后,输211,然后确定,选择Duplex Unit确定,再选择ON打开这个功能, 再点确定,最后关侧面电源按键,重新开关机。(Duplex Unit界面,并不能通过正常菜单进入,要用这个秘籍方法)

重开机后访问这个复印机的http页面,可看到复印机显示“DU-480”双面走纸器已装,双面打印已支持。

再用电脑打印试试,现在可以直接把文档自动打到双面上了。
Ok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机子调来时用的兼容粉盒,摇了下明明还有很多粉,但机子说没粉了,估计前面加粉的人没有同时更换兼容粉盒上的计数芯片,又是一个坑,没有计数芯片这盒粉就得浪费了。

为什么机子有网口但网络功能是关闭的?为什么机子装了双面器却没开双面打印功能?网口和双面器都是选配件,查了下都不是出厂标准配置,用户出了钱卖家却没给开启这个功能,前面用的人也一直没有发现有这些功能,还是调到我这来前有人故意关闭了?
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低端机器很多组件都是选配的.

网友:
估计是高淳翻新机

网友:
支持双面打印的机器,将吐出出去的纸又吃进去。。。感觉好神器。

网友A:
我想买个二手的激光打印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用来给孩子打印作业预算150-400,复印和双面打印功能需要吗谢谢

网友:
这玩意不少钱吧?

楼主:
不知道,东西是公司买的。

不过我查了下现在此机的2010型,参数几乎完全一样,原始标准配置是这么多钱:

但如果把有线网口(加一张网卡增加连网功能)、双面器(可在打印时自动印到双面上)、输稿器(复印时从项面自动连续的抽原稿纸,实现自动复印,还能自动双面复印)配齐,就贵不少。

如果再加纸盒抽屉,还要再加点钱。

网友B:
我买的是佳能D530,我不需要网络打印,只要USB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个二手的激光打印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用来给孩子打印作业预算150-400,复印和双面打印功能需要吗 ...

现在一般都是打印复印扫描三合一,建议买一个。我买的是富士施乐 M225DW,很好用,家用很方便。新机不到800,港版英文显示,不知道现在什么价。

网友D:
一看就公家买的,有功能也没人开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开发出机器被屏蔽的功能.

网友E:
有的时候,很多客户买机子时并不知道机子的详细参数和功能
而卖方有时候也不是专业的,只管插电后联机能打印就完事了
所以会导致这种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般都是打印复印扫描三合一,建议买一个。我买的是富士施乐 M225DW,很好用,家用很方便。新机不到8 ...

我家也是富士施乐 M225DW,几前年买的,新机900多,送几瓶粉,且卖家把显示屏换了,还给刷了全中文界面的固件,还送了操作面板外壳的中文标贴,盖上去完全就是中文机。
此机粉盒上没有计数芯片,原装粉盒多次加粉已打了近7000页,还是字迹很锐利,相当超值。
可惜现在此机好像停产了,这机子的国行版好像是M268DW,还能买到,比水货版贵一倍多,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很多客户买机子时并不知道机子的详细参数和功能
而卖方有时候也不是专业的,只管插电后联机能打 ...

是啊。
根本原因是此机是公司总部采购的,买后发给下面驻外地的某部门,使用人并不知道此机应有什么功能,增配上花的钱根本没有用上。
卖家装上增配硬件,机器内部软件设置方面没处理,也没人知道。
上个驻外地的某部门工作结束后,此机器被总部调拔到我部门,于是我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佳能D530,我不需要网络打印,只要USB就行!

家中如果有多台电脑,想共用打印机,支持网络功能的打印机还是很方便的。
用一台主机通过USB联上打印机,然后在主机上共享这台打印机,也行,但其它电脑要用这台打印机时就一定要主机先开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公家买的,有功能也没人开

是啊,如果是私人采购的,花什么钱买什么功能,到货后发现没有这个功能分分钟找卖家问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个二手的激光打印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用来给孩子打印作业预算150-400,复印和双面打印功能需要吗 ...

你这个预算,建议你不需要复印和双面打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如果有多台电脑,想共用打印机,支持网络功能的打印机还是很方便的。
用一台主机通过USB联上打印机, ...

普通家庭使用,尤其是给孩子打家庭作业之类的,建议买支持wifi的打印机,直接手机就处理了,根本不用开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个二手的激光打印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用来给孩子打印作业预算150-400,复印和双面打印功能需要吗 ...

这个价位买不来复印和双面打印的激光打印机吧

我也是给孩子打印作业用的,2手激光打印机坑太多,所以趁着双11时在京东买了HP的wifi打印机,也就700左右,wifi打印机比较省事,老师发的作业,直接手机就打印了,根本不用开电脑

后期耗材方面,HP的兼容耗材非常多,也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