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实测一下常用的汽车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

楼主(2020-03-18):
正好手头有个闲置的80A车用继电器,闲来无事做了一下测试。
线圈电阻万用表实测是83欧姆,那么折算一下线圈的电流也就是13伏/83=0.16A,线圈消耗的功率为13-14伏X0.16安大约在2瓦左右,长时间通电感觉有点温热。
内阻表实测的触点接触电阻,不用插座直接在输出端测量,吸合后首次测试1.2欧姆,以为自己看错了,多次通断电源后再测触点电阻稳定在20毫欧左右。假设通过10A的电流,那么触点的接触电阻消耗功率就是10X10X20/1000=2瓦,加上线圈的功率消耗也有2瓦。总功耗为4瓦。
同理算出如果通过20A的电流,触点功率为8瓦,加上线圈功率估计会顶不住了。(原因我等下再说)50A的电流触点消耗功率50瓦,肯定就是冒烟的结局了。所以80A的额定电流大家笑笑就好,认真就输了。
以上情况是没有座子直接测量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用的时候可都是要接上继电器座子的,所以再次接上座子测了一下,同样的现象,首次的测试内阻是0.1欧姆,多次通断后稳定在60毫欧左右,这样的话20A电流触点功率就是24瓦。肯定会冒烟。至于10A电流8瓦消耗,估计都会勉强。
强调一点,并不是首次吸合就是比较低的接触电阻,带不带座子,都是多次吸合之后才能达到一个比较低的触点电阻的。这点我有些想不通原因是什么。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图片正在编辑,大家稍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正在编辑,大家稍等。。。。

一次性把图片上完,大家慢慢看。

网友A:
什么电器用到80A的继电器呢?喇叭,门窗,油泵,电流都没有那么大的吧

网友:
这个是高标的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告诉大家,所谓的继电器真的不是0接触电阻,轻松就是60毫欧或者0.1欧姆了,至于实际的通断电流,大家悠着点。

倒是我做的4并3205摸死管的导通电阻,那就真的只有2毫欧左右,几秒的时间通断200A的电流问题还是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告诉大家,所谓的继电器真的不是0接触电阻,轻松就是60毫欧或者0.1欧姆了,至于实际的通断 ...

12v上用30v的mos,电流更大,内阻更小

网友:
因为触点会有氧化膜、有机物、灰尘等污染,动作几次之后污染层被磨掉或者被电弧产生的气流排除了,接触条件变好了。大电流继电器用贵金属触点就是避免氧化的的。还有密封充氮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告诉大家,所谓的继电器真的不是0接触电阻,轻松就是60毫欧或者0.1欧姆了,至于实际的通断 ...

这种汽车小原件都是要最便宜的,几块钱都有得赚。 MOS管的要亏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汽车小原件都是要最便宜的,几块钱都有得赚。 MOS管的要亏死。

拆机的3205的摸死管8毛一只,我用4个做的加上铜皮估计成本不会超过10元,当然有人工成本不算。
如果会画PBC板子,今天查了一下某宝300A40V内阻0.77毫欧的摸死管,1.7一只。超大电流管子。
但是摸死管做继电器也有局限性,只能在低电位端通断,P沟道的管子不但内阻大,而且价格也贵。

网友:
这种汽配店的透明继电器垃圾的要死,脚都是镀铜的,

网友C:
启停电瓶内阻大概5毫欧左右。串上这类玩意儿,基本是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停电瓶内阻大概5毫欧左右。串上这类玩意儿,基本是白瞎了

车上的启动电路全部是直接走的正负极,不会有这种继电器触点的。

网友D(2020-10-30):
引用 楼主:
车上的启动电路全部是直接走的正负极,不会有这种继电器触点的。

那汽车是如何控制起动机打火的呢?求解释
这个接触电阻确实不太好做。电流太大了,

网友:
原来虛标好多。才10多A。触点没镀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器用到80A的继电器呢?喇叭,门窗,油泵,电流都没有那么大的吧

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告诉大家,所谓的继电器真的不是0接触电阻,轻松就是60毫欧或者0.1欧姆了,至于实际的通断 ...

小心要断的时候断不开

网友:
有必要这么较真吗?难道设计人员不考虑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启动机

启动机上还有一个吸力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汽车是如何控制起动机打火的呢?求解释
这个接触电阻确实不太好做。电流太大了,
...

大号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