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万用表保险丝

楼主(2020-03-18):
我有过5个福禄克115C全新万用表,一个八百共四千块卖了,不知道亏不亏,现在手里剩两个优利德UT51,送朋友一个,后来测量电流用到,结果10A电流测不出来。打开看了下保险啥时候烧了也不知道,再买保险管还得搭运费,两年前汽配城买一盒保险丝15块钱一千个。找了红色的10A保险丝焊接上就行了。顺便把显示屏拆了拍芯片等型号,有坛友坏了这种万用表也好匹配买配件维修,就是那颗牛屎不漂亮了哈哈。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葫芦壳的保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焊接一个保险这想法确实不错  就是不知道这保险质量咋样了 熔断速度不够会烧表的   我买过一堆拆车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98776

网友:
我也焊过一个,后来又买了陶瓷管换下来了,车上用的是慢熔的,保险丝要快熔的,怕熔断太慢烧表

网友B:
dc 600ma电流档 错上直流电压(10v以下)影响电流精度吗??

网友:
这种有耐压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葫芦壳的保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焊接一个保险这想法确实不错   ...

老师你的帖子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只有文字,图片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 600ma电流档 错上直流电压(10v以下)影响电流精度吗??

电流和电压,交流和直流错档了不影响精度。

网友C:
有许多坛友说了,汽车的确实不合适。
我的61E是 bussmann(巴斯曼)陶瓷管熔断器(有没有充石英沙不清楚)

网友:
汽车上的一般市12V的,差的有点多吧

网友D:
便宜的汽车保险丝不靠谱
淘宝买过1A还是2A的,用可调电源调到3-4A,中间一段发红N秒不断......

网友E:
我记得我买的不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的帖子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只有文字,图片空出来了

图片正常啊  你没登录吧?不登录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许多坛友说了,汽车的确实不合适。
我的61E是 bussmann(巴斯曼)陶瓷管熔断器(有没有充石英沙不清楚) ...

确实,额定电压就差的多了。汽车的灭弧能力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许多坛友说了,汽车的确实不合适。
我的61E是 bussmann(巴斯曼)陶瓷管熔断器(有没有充石英沙不清楚) ...

已经意外测试,本来测量锁车后电流的,结果误操作测着电流锁车了,车是锁着了,怎么都测量不出来锁车电流,突然想起来串着表锁车的。拆开熔断了焊接的10A保险,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汽车保险丝不靠谱
淘宝买过1A还是2A的,用可调电源调到3-4A,中间一段发红N秒不断...... ...

这个确实有道理,材质都不一样,而且不准确,我买的保险丝,抽出来都是铁丝,直径不同而已,铁皮压出来的,插片都是铁皮,肯定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我买的不上锡·····

确实难上锡,用刀刮又用焊锡膏才弄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有道理,材质都不一样,而且不准确,我买的保险丝,抽出来都是铁丝,直径不同而已,铁皮压出来的 ...

后来我找了家买了正品力特,粗略测试电流比额定大一些就能熔断了
国内粗制滥造的东西还是很害人的,用铁丝造的跟不接保险直通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用根细铜丝焊起来不来得更快?

网友:
大电流保险有的是用铜丝。

网友:
我一直没搞懂保险丝上标的电压是啥意思,难道将10A/220v的保险丝用在10A/12V回路里就不容易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