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50热风枪风不调,电路图看不懂求教

楼主(2020-03-18):
以前买的一个850热风枪风不调,拆开BT136烧了,线路板也碳化了就在下图右边一个晶闸管

换了晶闸管故障依旧,这次有空又翻出来试试

左边是风量调节,右边是温度调节,线路右上角靠边竖的四个脚是220V
输入,平行的四个脚从上往下二四脚打开开关短接

这次查到下面晶闸管一三脚接的二极管击穿了,换了故障依旧

接着查到兰色电位器边电阻损坏,270K,用二个串了
试机调风在最后明显风突然变大,风感觉不到渐变,到这里查不下去了
测绘了部分线路如下

光偶另一边是555组成的延时线路,工作正常
左下脚是17358组成的线路,不知道什么用

画成线路图很奇怪,不知道哪里错了?请大神路过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直接上个调光器一试

网友B:
测电位器阻值变化是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位器阻值变化是否均匀

电位器阻值均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个调光器一试

调光器是啥?这个电路我就没找到调风的供电在哪?,只看到通过上面一个MOS管通到220电源,还有一头没找到

网友C:
什么品牌的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的热风枪?

HET 850B+, 就是杂牌850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HET 850B+, 就是杂牌850热风枪

测温头要与机器配套才行!排除这个故障才能修

网友D:
贴两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个线路板都碳化了,可能坏的零件比较多。

如果是单纯的不能调风量大小,基本都是这个可控硅击穿了,换个就好了。气泵上会并联一个电阻,如果这个电阻烧了,也不能调风,可控硅也会坏。

网友E:
你换的金闸管不应该是DB3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的金闸管不应该是DB3嚒?

DB3 是那个二极管,看不到型号了,看样子象1N4148  换的是  T3

网友F:
你要换型号DB3双向二极管,而不是像4148的啥管,百度下调光器电路你就明白了,调光台灯里有这零件,找个试下,还有线路板碳化部分要把黑色全刮干净,这部分是通220电压,容易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换型号DB3双向二极管,而不是像4148的啥管,百度下调光器电路你就明白了,调光台灯里有这零件,找个试下 ...

DB3是双向二极管,学习了,原来以为是4148,还奇怪为什么上面有绿漆。
从调光器里拆了一个,果然好了。太感谢大神指点!不仅修好了,还学到了。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D:
贴两个图参考一下

好图,好参考

网友(2024-08-15):
我的也坏了,正愁怎么修呢,有图纸,

网友:
我的热风枪风量不大,调旋钮也不大,气泵膜片也没有坏,估计电路问题大

网友:
线路板上铜箔烧断了,这个地方注意到没?

网友(2024-09-24):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