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SIM卡可以修吗

楼主(2020-03-18):
电信的CDMA手机卡,没摔没淹没烫,就是一直放手机里开机莫名其妙就不认卡了,可以确定是sim卡坏了。
卡是很多年前朋友给的,老3G卡不支持4G,营业厅补卡不太现实了,可这么多年绑定了很多东西,还想继续用。
卡的图片是借用坛里的,以前很多拆卡的贴,和我的卡一样的我拍的效果太模糊。

请教各路高人,sim卡有维修可能吗?
橡皮擦表面很多次了不管用,看图片有5条线,有没有可能这些导线有问题,如果把5条线直接焊到手机卡座上有用吗?
听说以前可以查五码重新制卡,现在还有做这个的吗?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有熟悉这方面的大佬吗!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0-3-20 18:19):
感谢大家热心回复。卡是好多年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换新卡是没法实现。真的没法修吗,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呀,不然真废了

网友:
集成芯片,没得修,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补卡不现实。我也是3g卡换的4g卡。去换卡最多也就10元,有活动甚至免费

网友:
如果是芯片烧了,你焊接也没用哦。
何况,你也 焊接不了,那是芯片邦定线,专业的机器才能连接的。。。你拆开就废了。。。

网友:
既然想继续用,只有去营业厅免费更换新卡了

网友:
芯片一般不容易坏 有可能绑定的金线焊点,受外力接触不良了

网友:
营业厅补卡后手机号是不会变的,绑定的东西,还可以继续用。改变的是手机卡背面的20位数字,也就是20位数字对应手机号码(唯一),20位数字是运营商内部用的,对外公布的就是手机号码。

网友:
去补卡又不是让你换新的手机号码

网友:
估计不是本人身份证办的

网友:
非实名的黑卡吧

网友:
你手机号不变就可以了,干嘛纠结卡啊。换这个卡,你的号是不变的。

网友:
熊瞎子闹眼疾~没治!可能也不可以焊接。
我以前有个卡就是不定时“没sim卡”,拔出来重插又好了,后来升级4g换了卡就没事了,还赠送30g流量,也有一次丢了卡,拿身份证重领了一个,没有费用,

网友:
实在想不通去营业厅补卡为什么 不现实,而且现在在补卡都是不收费的,带着机主身份证就行。
那5条线是可以焊接的,焊接机普通小型的1W不到,稍精密的几个W也能买到

网友:
4G卡放3G手机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是把我自己代入你的角色来说的下面的回复,如果我的SIM卡坏了,里面有我重要的信息,我肯定拿出我的读卡器尝试一下读卡了。不过这个只是早期的,现在的营业厅换的4G的SIM卡不兼容了。

网友A:
这是没实名电信服务器关了你这张卡的鉴权。补卡才得。我有几张卡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实名电信服务器关了你这张卡的鉴权。补卡才得。我有几张卡也是这样。 ...

咨询过客服卡是实名的,客服说卡的功能一切正常,而且能登陆网上营业厅,但用朋友的名字没法联系上了,没途径换卡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过客服卡是实名的,客服说卡的功能一切正常,而且能登陆网上营业厅,但用朋友的名字没法联系上了,没 ...

原来可以凭缴费记录申请过户 不用原机主身份证 现在好像不可以了 找下营业厅熟人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