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2196三极管可以代替2SC3320吗

楼主(2020-03-18):
2SC3320是15A 500伏, 用在开关电源上烧了,是否可以用K2196代换

网友:
三极管不能用场效应管直接代换,要对电路进行改动。
可以用这些三极管代换:
BUV48A  BUV48B  BUV48C  BUW13  2SC3451  2SC3520  2SC3844   2SC3874…………

网友:
13009代替,便宜好找

网友:
K2196是场效应管,能不能代换得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但是,多数情况代换得改电路
楼主说是电源里的,应该是开关管吧,这种管子型号繁多,很好找到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