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爱好者请进:NEC日版LED灯泡和3*0.75平方的梅花插头

楼主(2020-03-18):
坛友们新年好.

今年新年伊始,由于各种原因,开工比较晚,现在慢慢的,也都恢复正常秩序了.

先上NEC灯泡,我之前在淘宝店铺里面出的,都是改装好220VAC,到可以用的.买来就可以用了,但缺点是价格略高;
鉴于坛友们动手能力比较强,特上架一部分原装的灯泡,只需要拆开E26灯头,把200V耐压的电解电容,更换成6.8UF/400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方便的话,也可以把红色的薄膜电容剪掉一只脚)
改装后,换成E27灯头,就可以了
这个改装方法,可以不用拆开灯罩,直接从灯头处作业,改装效率很高的.

价格:黄光5.5元一只,白光6元一只
这个价格,大家就当买灯泡外壳套件+优质恒流型隔离LED驱动电源就可以了.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2635499492

灯泡质量好不好,看看所采用的材料规格就知道了,这个电子元件配置,吊打国内八成以上灯泡.

灯泡尺寸:整灯高度:112mm(含E26灯头尺寸),最宽处:60mm(面罩处)
LED灯泡中的诚意之作,用料考究:
1.日本东芝(TOSHIBA)4N60贴片型MOS管;
2.美国IWATT公司IW3620隔离型驱动方案,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3.日本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初级位置),105℃耐温;
4.日本尼吉康(NICHICON)电解电容(次级位置),125℃高耐温;
5.美国科锐CREE MX-6贴片LED灯珠;
6.散热器采用高效散热铝外壳,表面进行氧化处理,外观及手感极佳;

该产品选料和做工极为优异,极具美学设计,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灯泡.

原厂豆腐格包装,这个是简易包装,到日本后,再换成彩盒,送到各大卖场销售的,
标识也已经做好了
铝质散热器,表面喷漆的,质感相当不错.

楼主:
梅花插头,3*0.75平方纯铜线,这个插头,就是剪断转弯插头,就可以得到一只梅花插头
大厂出品,质量有保证

价格:0.40元/条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053630980

说明:转弯连接线,可以剪掉一端,DIY成单头梅花插头(三插电源线).(请注意:需要自己剪!!),都是3*0.75mm的线材,纯铜线.
自己DIY加工,性价比极高!!!
非常适合用于配套开关电源,笔记本插头
也可以用于其它规格的三插T5/T8 LED支架产品;

转弯连接线(拐弯公母线):用于在转弯处驳接两只支架,总长度:180mm,剪断成为梅花插头后,长度大约150mm;

网友A:
开灯罩改也可以吧? E26灯头直接拧E27座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灯罩改也可以吧? E26灯头直接拧E27座也一样

从灯罩处拆开严格来说,是最好的方法,同时还可以保留NEC的铜灯头(必竟现在铜灯头很难得了),反正灯头是PC罩来的,从灯罩拆,是可以做得到无损拆解的.

就是活多一些,效率低一点.

对于论坛的DIY高手来说,从前面攻,还是从面后攻,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B:
买几个灯,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灯罩处拆开严格来说,是最好的方法,同时还可以保留NEC的铜灯头(必竟现在铜灯头很难得了),反正灯头是PC罩 ...

对对对  铜头不错的。 好玩的坛友高兴了不计效率的正面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个灯,包邮?

直接到店铺拍下了

现在湖北省暂时还不能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