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飞利浦BTM2310蓝牙CD USB主机顺便修不显示故障

楼主(2020-03-18):
喜欢小组合音旁边没有废品收购站,只有网上淘聊,要便宜只有有问题的,飞利浦BTM2310组合音响小主机,带收音,蓝牙,USBCD ,遥控器,显示屏不显示,其他没问题,主机130 包邮,到手却实这样,拆机,做的还是比较规矩的,网上搜没什么修理资料,屏幕是LED,不是真空管,估计问题不大,要么软件,要么硬件,飞利浦这个牌子还不错,虽然国内代工,先从硬件着手,显示芯片,国产的SM1628C,DVD,电磁炉显示用的比较多,找一个淘汰的DVD,显示正常,取下显示芯片SM1628C,换之,问题解决,显示屏亮了。

网友:
贴个牌赚点钱系列
真正的飞利浦不是这样的,只能说没落了。

建议光驱上面放块塑料薄片简单防下落尘,感觉这样光头会稍微耐用个哪么一点

楼主:
多国内代工

网友(2020-08-01):
这种多半都是深圳或者上海代工的

网友(2022-01-19):
请教此机播放半小时后有爆破音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