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TC58NC1000,闪迪19NM的颗粒PS3110主控应该选哪个固件呢

楼主(2020-03-18):
SSD不能用了,电脑显示TC58NC1000,用工具看到是闪迪的19NM的MLC的颗粒,我在U盘量产网下载的所有固件都试了,都不能刷过阿,电脑是AHCI模式.请问我这个应该刷哪个固件阿?刷的过程要一直短接FBCO和3.3V直到刷完吗?

网友:
那么多固件 需要一个一个的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ps3110-S10,用safm11应该没错的,显示TC58NC1000刷过safm11后,热插拔电源后显示SSD ATA(插拔电源,数据线不拔),然后继续用SAFM11刷,期间数次热插拔电源,突然一次就刷进去了。我是在短接FB0和3.3v才显示显示TC58NC1000,而且显示SSD ATA后在ahci模式下烧写程序找不到硬盘,在IDE模式下烧写程序可以找到SSD ATA  版本显示的是SAFM11。

网友:
3110  没有治具  就是开出来 也没啥用   很多开出来也是卡第一颗粒  卡死

网友A:
MLC的话应该是用SAFM1.5这样的

楼主(2020-04-21):
引用 网友A:
MLC的话应该是用SAFM1.5这样的

你好,我看了同型号的标签的确是1.5,但是还是出错

网友(2022-08-23):
这个帖的话题值得讨论下去

网友(2023-02-01):
SAFM00.* 适用于Micron MLC
SAFM01.* 适用于Sandisk MLC
SAFM02.* 适用于Toshiba MLC

这样的? 1.X   从1.1到1.7 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