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PPLE欧普照明双色温吸顶灯繁星温馨系列 遥控变色温LED驱动电源LED控制装置

楼主(2020-03-18):
OPPLE欧普照明双色温吸顶灯繁星温馨系列 遥控变色温LED驱动电源LED控制装置

欧普的这款LED驱动电源,带双色温变光功能,支持遥控功能,由于遥控模块异常,损坏的比例也是比较大

我手上有一些这种电源,把遥控模块拆掉了, 只保留了手动开关墙壁开关变色温的功能(没有遥控功能,对灯具的使用,影响也不大,基础照明功能是有的)

如果需要的朋友,拍下前,需要检查一下,看灯珠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万用表,可以进行目测,如果损坏了的灯珠,表面会发黑的.

产品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8432520026
(或者在淘宝网搜索店铺:前沿LED照明直销店,咨询店主,请注意是搜索店铺!!)

型号:1.OP-MZY215+15YNH-0250334242;
        2.OP-MZY220+20YNH-0300484242(这两款电源,线路板是一样的,两种电源随机发货!!!)
输出电压:1.25-33V DC/2.30-48V DC;
输出电流:0.420A(420mA),有两路输出;
电源尺寸:173*42*27mm(长*宽*高,不含线材尺寸);

请注意电源是二手拆机的.只有开/关墙壁开关,实现变色温功能(1.仅白光亮 2.仅黄光亮 3.白光+黄光同时亮);没有2.4G遥控和WIFI功能!!!

温馨提示:
拆机双色温驱动电源,虽然是拆机的,功能正常,都是检测合格后,再发货的.介意的朋友,请勿拍!!!!

1.维修灯具,请检查清楚,确认LED没有损坏,如果LED灯珠损坏了,拍回电源,也修不好灯具,浪费钱财和精力.到时给出中评或者差评,各种扯皮就没有意思了.维修灯具,量力而行!!!!
2.拆下原电源前,最好先拍照存档,记录好输入端和输出端四根线材的接线位置,避免因接错线导致灯具不能正常工作;

电源外观(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厂家的LOGO抹掉了)
拆掉遥控模块的电源

网友A:
用什么溶解的,好厉害的溶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溶解的,好厉害的溶剂哦。

学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做丝印的店里面买的,跟天那水差不多.

网友B:
一直很好奇楼主这么多欧普灯具的来源?包括以前卖的球泡也是,不为别的就是怕有质量上的缺陷
以前在楼主店里买过十来个欧普的球泡,拆几个看了用料都很扎实,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楼主这么多欧普灯具的来源?包括以前卖的球泡也是,不为别的就是怕有质量上的缺陷
以前在楼主店 ...

产品都是有供应渠道的,保证都是正品的灯具 。

正常使用的话,问题不大的,如果每天使用时间比较长,寿命相对来说会短一些,但累计使用时间也足够长了

楼主:
使用这款LED控制装置(驱动电源)的灯具,发生故障时,大部分是由于驱动电源损坏了,更换电源就可以修复灯具.

由于输出端有四条线,拆下线材时,最好用手机拍下输出端四条线的位置,这样往回接线时,才不会搞错了位置.

网友C:
刚在楼主家买了些配件,性价比确实高。

网友D:
好像这水是叫丁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做丝印的店里面买的,跟天那水差不多.

洗網水,783開油水,抺字水,絲印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在楼主家买了些配件,性价比确实高。

感谢坛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水是叫丁酮吧

可能是这种类型的产品。

因为我是拿一个矿泉水空瓶子,去店里面让老板装了一瓶,所以就不知道具体的名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網水,783開油水,抺字水,絲印店有。

对,就是丝印店里面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洗網水,783開油水,抺字水,絲印店有。

一般是丙酮

网友F:
店里8、9块一个的双色温驱动比这个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店里8、9块一个的双色温驱动比这个划算啊

这个是专门针对某一款灯具,配套的电源,孔位和电源的输出电参数,完全一样。

8-9元的那款电源,配套的灯珠串并方式是24-30串左右的,

这款电源配套的LED模组,是10-12串的,所以只能用这个电源代替。

总的来说,这款电源,有一点不太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