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由器,好像有的需要接电源,有的不需要接电源?

楼主(2020-03-18):
   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有些有线路由器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
不接电源,难道他能只生电?
有些路由器不方便直接使用电源,用的是POE供电,网线电源二合一而已

网友:
POE供电,就是上级路由器或者交换机的lan口输出的除了网络还有供电

网友:
目前网络相关的设备还没有不用电的。现在比较流行POE供电,一根网线同时传输电源和数据。

网友:
你没见过一个人吃饭,不代表这人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网友:
POE 供电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开启“外星人模式”,肯定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
我的牙掉了!

网友:
有意思,还有不需要电源的路由器啊,楼主发明的吗?

网友:
路由器不接电源直接用网线供电是可以的。 网线一般是可以做电源线的,但一定要是无氧铜的八芯网线。无氧铜的八芯网线线皮和内层线皮的质量都有保证,用来接监控电源基本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