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C21-SC007电磁炉不开机,无开机嘀声

楼主(2020-03-18):
一九阳C21-SC007电磁炉开机无仅应,无开机嘀声,控制板也不亮灯。拆机查300V为330V,电源模块OB2226SP 1脚12.9V至14.1V波动,查启动电阻2M欧未损坏。5V为0.4V,拆下控制板连线,电压不变。看来故障在模块。从淘宝买了2个模块,换了一个上去,再测,故障不变。再查模块周围电路,未见异常。难道我换上去的模块是有问题的吗?

楼主:
从网上搜了一下,OB2226的1脚正常电压是30至70V,我断开1脚测还是12.9至14V波动。刚才把模块拆了,再测就成了80.6V,看来这淘宝买的模块真的有问题啊。

楼主:
刚把第二个OB2226SP也换上去了,还是没用

网友:
这线盘的磁路比较有特色啊,线圈散热好,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网友:
,只有大功率的工业电磁炉,才会有锅底形状的线圈绕制。平民用的,就是垃圾,都是平板线圈。。。。不忍直视啊。慢慢修吧,电磁炉应该好修,问题不大。

网友:
大的元件,看看有没有损坏的。无极电容容量测测。还有大点儿的电阻,也要测量,模块 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温控也看看。

网友:
300V正常。
故障就在低压部分,5V,18V查清楚了吗。
没有5V,倒着查回去,稳压管,整流管,限流电阻或启动电阻,电源模块。就这几样。
如果CPU芯片坏了。拆件后,扔掉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副电源电路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测一遍,1脚电压不正常可以测一下1脚电容有没有问题,2脚的电容C515也要测一下,那些二极管最好都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副电源电路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测一遍,1脚电压不正常可以测一下1脚电容有没有问题,2脚的电容C515 ...

C501和C515好像是两个贴片电容,即使坏了,我也没有配件可更换

楼主:
昨换搞到很晚,也没查到究竟是哪个元件有问题。后来想起头段时间翻东西翻出来一个索尔电源模块,于是马上找了出来,上面少了两个零件(以前被我拆了用于修其它电磁炉,一个300V滤波电容,一个5V滤波电容)。从原机上拆下300V电容,又另外找了个25V 100UF电容一并装到模块上。300V接原机300V滤波电容脚位,18V接原机25V 220UF电容脚位,5V接原机7805输出端。插电开机,听到了嘀声。稍后闻到不太对劲的气味,赶紧断电。手摸原机和索尔模块,发现原机小变压器烫手。

楼主:
拆下此变压器,再次开机,发现索尔模块18V和12V滤波电容(一个25V 470UF,一个16V 470UF)先后(数次关机拆连接线又开机)冒烟烫手。把这两根连接原机的线都拆了仍然冒烟烫手。怀疑这两个电容有问题,又东找西找,又找出一个索尔电源模块,这个模块没拆任何零件,只接300V到模块,没冒烟烫手了,但当时太晚了,今天还要上班,就没接18V和5V连接线了,晚上回家再试。

楼主:
回到家手又发痒,把索尔电源模块拆了,把原机上的几个元件复位。这次把元件抬起一脚测量,发现OB2226的8脚外接的D505反向漏电。该元件型号模糊,勉强认出BYV2几个字,下边好象还有俩英文或符号,实在看不清了,这是不是18V整流二极管?坏了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
问题还真就出在这个二极管。从索尔电源模块拆了个18V整流二极管装上去,听到清脆的滴声。观察无冒烟现象,测量OB2226SP各脚电压:
①37V、②18V、③④⑧18~19V波动、⑤⑥323V、 ⑦空

网友B:
byv26c是快恢复二极管,参数是600V/1A。更换实惠快速二极管UF4006/07 800V-1000V/1A。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还真就出在这个二极管。从索尔电源模块拆了个18V整流二极管装上去,听到清脆的滴声。观察无冒烟现象, ...

谢谢你的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yv26c是快恢复二极管,参数是600V/1A。更换实惠快速二极管UF4006/07 800V-1000V/1A。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副电源电路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测一遍,1脚电压不正常可以测一下1脚电容有没有问题,2脚的电容C515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线路图,很有帮助。

网友(2024-04-06):
九阳电磁炉采用OB2226作为电源模块发生故障是较多的,昨天接修到一台九阳C21-SC013电磁炉,也是电源模块坏了,18V及5V偏低,由于没有OB2226电源模块备件,只好改成VIPer12A代用,相应电路也做了修改,完美的排除低压18V和5V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