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脑模拟音频改光纤数字解码器+电子管前级

楼主(2020-03-18):
找到主板的spdif数字音频输出口,这个大部分主板都有,一般为三芯插孔(+5V,信号,地)

自制光纤输出口(光纤口是两脚的,其实里面是个红色LED,串联个100-200欧的电阻,正极接spdif的信号脚,负极接地,+5V空着,spdif有信号时,红色LED点亮,利用报废网卡当挡板,现成的某宝也很多)

装上机箱

spdif解码板CS8416+CS4398方案,虽然这芯片是10年前的,但整体音质还不错,支持24位192Khz的采样率,关键是性价比很高。
把解码板的运放芯片换成 大S5532

装个外壳

电源采用双12V,20瓦变压器,功率稍微大一点长时间工作比较不会发热。(外壳丑了点,用本坛买的HDMI同屏器的塑料包装壳当外壳,反正放显示器后面,看不到)

电平,音频信号显示屏

无信号时显示时钟

可现实频谱

1.44寸IPS彩屏(240*240分辨率)

套件组装的胆前级+胆耳放,带输出变压器,每个声道的变压器有两组输出,低阻输出接耳机,高阻输出接有源音箱(前胆后石)

电子管座,6j1+6p1电子管

配套金属外壳

胆前级

把默认音频设备设置成数字音频输出
先用200元的索尼耳塞式耳机试一下,效果比直接插机箱的前置音频孔好很多,声音不会那么刺耳,等过段时间再买个好一点的头戴耳机。
有源音箱也经过胆前级,声音感觉还不错。

网友:
ky可以,支持一下

网友A:
试试6C19 非常不错的管子  不要用输出牛

网友B:
不支持AC3 dts的解码器有什么用
不过因为光纤也只能支持到5.1,而我7.1的片源一大堆,光纤已经被我废弃了
工作间用模拟7.1直接上
家庭影院用HDMI给功放解码

网友C:
我在寻思为什么运营商那些光纤的光看不见。。。。

网友D:
原来那个接口,可以这么玩,买个解码板接音箱,会不会少了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那个接口,可以这么玩,买个解码板接音箱,会不会少了电流声

音响系统和电脑的电路完全隔离,几乎听不到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寻思为什么运营商那些光纤的光看不见。。。。

红外光,人眼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AC3 dts的解码器有什么用
不过因为光纤也只能支持到5.1,而我7.1的片源一大堆,光纤已经被我废弃了
...

听歌,双声道就够了。主要是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那个接口,可以这么玩,买个解码板接音箱,会不会少了电流声

现在大部分主板都有这个接口,上面标有spdif字样,部分笔记本的耳机输出口可以输出光纤信号(需要光纤转接线),如果没有spdif,也可以加个USB转spdif的数字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寻思为什么运营商那些光纤的光看不见。。。。

运营商的光纤分两类   一类是早期用的多模光纤  光的波长在850nm,是可见红光   现在基本淘汰了

现在大多用的单模光缆 波长一般为1310-1490nm   广电的光缆波长更高一些   已经为不可见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6C19 非常不错的管子  不要用输出牛

我这个是6j1+6P1组合的,输出牛主要是用来匹配低阻抗耳机的(市面上常见的32欧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6j1+6P1组合的,输出牛主要是用来匹配低阻抗耳机的(市面上常见的32欧耳机) ...

你去差下6C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