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话修下个5V超声波香薰机,无从入手。

楼主(2020-03-18):
一个仿无良的供电5V超声波香薰机,开机嘀嘀三声就关机,灯有两档可以单独亮(亮和明亮),拆开调了一下电位器(由8.15K欧调到7.5K),可以开机了,风扇转,但雾化片不起雾(雾化片插头两脚电压只有0.03伏),电位器调到最大和最小也一样不起雾。不知牌子也不知频率(AM1512)(有100K,1.7M,2.4M,3M),7.9元购进一个5V超声波香薰机专用的3MHZ(频率),装上后也不起雾化。(雾化片插头两脚电压也只有0.03伏),可能频率不对,也可能主板有坏,不知通电状态下雾化片两脚 电压是多大?    由于有个好似天线的(很短3CM)水位探测器,又要有水,内部线又短,不好测量,真是无从入手研究。
   16脚蕊片63013B百度查不到,和一个CMD12N1?(1418),不知有无大师对这东东有研究?元件那部份是什么功能?测量那些?原来的雾化片AM1512是多少频率?

拆下来的雾化片AM1512,不知频率多少?

新购的5V超声波香薰机专用,频率3M,装上不起雾。

网友A:
一般这类振荡器的频率是自适应的,如果频率相差不大,会同步到雾化器振子的频率上。这雾化器有水位检测的吧,你要检查看看这开关是否正常,盛满水时这开关是否接通。如果振荡器起振了,三极管的BE极是反偏状态的,你可以用万用婊测量下这电压。另外,一般万用婊是测量不了这几百甚至几兆频率的,你需要高频电压表或者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振荡器的频率是自适应的,如果频率相差不大,会同步到雾化器振子的频率上。这雾化器有水位检测的吧 ...

这个水位检测,好象没有开关,是一条3CM实心天线,不知是不是通过有水面復盖反射接收来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水位检测,好象没有开关,是一条3CM实心天线,不知是不是通过有水面復盖反射接收来检测? ...

一般是干簧管构成的,当靠近磁铁时,就会闭合或者断开。

楼主:
淘宝查不到雾化片AW1512,

楼主:
场效管12N10,S极(源极)下的0.22欧(R220)阻值为1.2欧,(不知是万用表准不准)。不知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淘宝查不到雾化片AW1512,

查实AW1512,AW是厂商代号,1512是生产日期:即15年12月。

楼主:
购入5V频率108KHZ的雾化片换上也不行。现在只剩下频率1.7M和2.4M的未试。但通过淘宝查,5V的只有用频率:108KHZ和3M专用5V,频率1.7M和2.4M的都是12-24V电压输入的。这个5V 输入电路板不会出12-2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