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麦科信sto1000系列智能示波器,乞丐版电池DIY

楼主(2020-03-18):
最近由于疫情影响,没办法回到公司那边上班,但是在家又闲的无聊修点东西,但是缺了一个示波器,本来想随便买个几百块钱的入门级的,不过后来综合考虑过后买了个麦科信Micsig sto1104c。主要是看上他可以装锂电池,触屏,实体按键操作,四通道,解码这些优点

带电池和不带电池差了400块而且在网上看了原来sto系列的电池是可以自己DIY的,既然第1代的可以DIY,第2代的也可以
下单以后第2天就到的

到手之后准备大展身手,直接到手拆确定电池引脚定义

这是拆开之后示波器的主板,

可以看到他生产日期是2019年11月20日.通过万用表测量知道从上到下
1-4脚是输出正级
5脚是接ntc电阻到gnd
6脚是电池检测接到电池负级
7-9脚是输出负级

其充电管理使用的是bq24170,放电管理没有看到,估计是在原装电池上,既然知道了引脚,那么就开始测量尺寸

经过测量电池仓高11mm长200mm宽70mm,原本是打算使用18650来作为电池使用的,但它的高度不够,只有11MM和18650有18MM厚,所以只能使用超薄聚合物锂电池但是合适尺寸的很少在网上找到几种合适的,一种是使用小米拆机电池5000mah

,其宽度和长度利用不足,另一种就是专门制作的容量是8000mah

长宽都充足利用,厚度也合适,所以我就按照这一款电池画了保护板,长70mm,宽20mm使用的方案是hy2213+hy2120

下面是到手后的实物图

除了两个圆角不太吻合以外其他完美
这是用这块保护板制作的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却不太满意,因为两个电芯是用导线连接起来的,

而且大部分人使用的电池都是物美价廉的小米电池 ,所以就制作了第2款小米电池专用版

虽然说保护板长度加长了,但实际上,使用效果更好

塞在电池仓里面,刚刚好

浪费了一大堆空间,不过性价比却很高,5000毫安时的容量虽然比不上原厂的7000毫安时,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比7000毫安时的原厂电池更耐用,而且成本和价格,一块原厂电池能够买四五个diy的
算了一下成本,电子零件中最贵的是电池座一个4块钱,电芯一对30,pcb空板一片成本算下来是2.5,电子零器件是4块钱,
也就是说一块电池的总成本不超过50
不过其中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并没有计算其中
这些保护板我一共打样了40片小米电池专用的跟通用版的各20片,实际使用中我就用了10片,还剩30片

楼主:
再来说一下我使用的工具,焊接工具使用的是文宇2合1高频烙铁150w高频+700w,热风枪坑主的巨坑

焊锡丝用的白猴的0.8线径的63锡

网友:
4000元,真舍得下本啊

网友A:
没合适电池为什么不用两并两串填补空间?5000怎会比7000mah电池耐用?这个可以刷安卓了,可玩性变高~

网友:
四千块的示波器电池卖400哈哈,恭喜楼主省钱了,这个座子不知道笔记本电脑上是不是也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合适电池为什么不用两并两串填补空间?5000怎会比7000mah电池耐用?这个可以刷安卓了,可玩性变高~ ...

两并两串确实不错哈哈,厂家不知道用的啥电芯

网友:
一直想买左,但不舍得。电池PCB能否转让一块?留需以后可能有机会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合适电池为什么不用两并两串填补空间?5000怎会比7000mah电池耐用?这个可以刷安卓了,可玩性变高~ ...

两串两并的话长度不够,现在买的示波器全部都是安卓版的了

网友B:
我买的是1152,2通道觉得够用,加到150Mhz带宽. 强迫症不能接受楼主的电池那么大空间没有利用,换我一定要填满才甘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串两并的话长度不够,现在买的示波器全部都是安卓版的了

不一定一种型号电池,水果现在为了利用空间也是子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1152,2通道觉得够用,加到150Mhz带宽. 强迫症不能接受楼主的电池那么大空间没有利用,换我一定要填满 ...

我也想填满,但要成本跟性价比之间考虑,最后还是用这个小米的电池,那个50一个电芯的,8000mah空间全部塞满

网友:
楼主做的太漂亮了,我做的话可能两片手机电用线直接连机子上

网友C:
3D打印个电池固定外壳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个电池固定外壳就完美了

正在画外壳

楼主:
包了一下,填充了剩余空间

网友D:
感觉楼主有点避重就轻啊。应该重点说说示波器的使用感受。厂里前年12k一台买了7台泰克TBS2000系列(TDS系列的阉割版,网传是中国特供。。。)示波器,使用一年发现太垃圾了。很多TDS系列的实用功能都阉割掉了。真的无力吐槽。当初是太迷信牌子了。还不如买个高端系列的国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有点避重就轻啊。应该重点说说示波器的使用感受。厂里前年12k一台买了7台泰克TBS2000系列(TDS系列 ...

因为这帖子是dIy乞丐版电池不是评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这帖子是dIy乞丐版电池不是评测

再出个评测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出个评测贴吧。

可以,等我这边收拾完了,我就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