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对老电脑的作用

楼主(2020-03-18):
前两天在东家看到有西数的120G绿盘做活动,就顺手以160的价格买了一个。因为没有用的地方,就把一个10年前的老笔记本拿了出来装了上去,还是安装的原来的Windows7操作系统。先看看这个接口,居然只是ATA/100的数速。

然后简单的测试了一下读盘的速度:

对比一下机械硬盘的读盘速度:
Windows 7,机械硬盘希捷的120G。

固态硬盘的速度还是秒杀机械硬盘。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电脑安静多了,CPU风扇偶然会转一下,不像原来经常在转。

网友:
e5300+g31装机械硬盘简直没法用,把以前老旧的60g固态装上去,斗斗地主是没问题id

网友:
你的120G盘买的真贵

网友A:
我现在鱼竿厂120G的固态+P43+L5410+8G DDR2+GTX660+西数1.5T固态,当主力机用上上网什么的没问题……

网友B:
确实贵 去年双十一  160买过240G的联想盘

网友C:
用在笔记本上小心坏了资料都丢了,用在台机上,建议再挂一个机械盘储存资料,SSD做系统

楼主:
没办法,去年的时候没有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鱼竿厂120G的固态+P43+L5410+8G DDR2+GTX660+西数1.5T固态,当主力机用上上网什么的没问题…… ...

家里电脑多,实在不想再增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贵 去年双十一  160买过240G的联想盘

去年的时候没有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笔记本上小心坏了资料都丢了,用在台机上,建议再挂一个机械盘储存资料,SSD做系统 ...

这个基本上就是临时用的,现在资料都是存放在RAID1的存储盒子里面。挂在路由器的USB3口上。

网友D:
老电脑用SSD就像打了强心剂!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脑用SSD就像打了强心剂!管用。

以前没有去管这个电脑,现在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家里电脑多,实在不想再增添了。

十多年前装的cpue5200+g41+wd500g+双通2g,小超主频2.9好嗨吆!后来硬盘挂了,就把多年用在笔记本里镁光ssd60g拆出来做台式机里做系统盘,又到宝里找了个e8400,记得15块包邮,现在感觉到达人生巅峰哈

网友F:
求助一下。网上有那些IDE口的电子盘,给老笔记本硬盘上IDE口的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多年前装的cpue5200+g41+wd500g+双通2g,小超主频2.9好嗨吆!后来硬盘挂了,就把多年用在笔记本里镁光s ...

同感同感哈。现在孩子用旧电脑编程,感觉非常的流畅啊。准备再换个T8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助一下。网上有那些IDE口的电子盘,给老笔记本硬盘上IDE口的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吗?》? ...

这个真的没有经验啊。我手头有IDE接口的笔记本电脑,但是那个都是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去折腾过。

网友:
消费市场上北桥在外面的基本都可以扔了吧

网友:
正常呀sata300 就是这个速度,HDTUNE 测试
顶级830 sata300 也不过220左右 读取

网友(2020-06-23):
我有1块Sandisk Extram II 的240G,插在P43上,SATA2接口,跑到230M左右,跟固态本身速度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SSD最大的优势是随机小文件读写。以我在用的这个机器来说,虽然持续写入速度渣到只有50多比很多机械盘都慢,但是4K随机读写都超过20,实际感知到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