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xl6019直接烧了,小电机还挺猛的

楼主(2020-03-18):
前久做的那个手持打孔小电机钻,嫌力量不够大接了个升压的xl6019,12v升到24v用,今天打个pcb洞洞居然直接烧了芯片,这是输入电流大了吗,24v那种555小电机电流应该到不了4a吧,就是pcb打个5mm的小孔

网友:
请了解电机空载电流和堵转电流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24V电源好了,实在不想换,至少也得加个电机软启动或者调速电路,不然硬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
应该是把升压模块给累死了。据坛友们说这类模块所宣称的电流值只是短时能承受的极限值,而且关键的IC大多都是低端货,大功率使用根本不靠谱。
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只不过我是想用21V电动工具电池包做个小巧的移动实验电源,看商家介绍的LM2596S-ADJ模块参数不错就做了一个,现在接12V电机空载是没有问题,但看了坛友们的评价之后不敢加载试了,还是只用在小电流场合吧。我是降压使用,楼主这种升压使用更容易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