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普通数据线实现OPPO闪充的方法

楼主(2020-03-18):
大家知道一加闪充就是用的OPPO的技术,实际上它们的充电器都是通用的和,本人用的是三年前的一加3T,闲来无事打起了LP淘汰下来的OPPO R7s的充电头,OPPO R7s也是5V4A的闪充,可线是micro 的头,现在都是type -c的天下了,于是在X宝上买了点闪充套件,自己改了个转换器,实现非闪充数据线也能实现闪充

网友:
这贴,也太水了吧,啥实际内容都没有啊

网友:
成本几何 ,没有过程??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在X宝上买了点闪充套件,自己改了个转换器,实现非闪充数据线也能实现闪充

网友A:
我op r9p,不知道为什么普通4芯数据线插进去拼多多那种山寨垃圾充电头上面也能闪充。。。莫名其妙

楼主:
很简单,2~3元成本,买一个下图的A头,再找个母座,对接起来就行了

楼主:
很简单的,买个图中的A头,再找个母座对接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op r9p,不知道为什么普通4芯数据线插进去拼多多那种山寨垃圾充电头上面也能闪充。。。莫名其妙 ...

说明你碰到的拼多多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碰到的拼多多良心了

那是因为高仿的直接把闪充芯片放在充电头里了,原装的是头和线有通讯协议,所以必须要原装头和原装线配套才能实现闪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