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锂电池DIY,替代万用表用的6F22层叠电池

楼主(2020-03-18):
搞了点聚合物电池,发现比较适合DIY万用表电池。又弄了点升压板。研究了很久,发现不用升压板直接也可以用,升压板可以用来升压,也可以当作USB转两串电池的充电

透明胶捆上

升压板插上USB,升压后9V对上充电即可

另一种方法,电池并联,用9V的升压板,万用表始终得到9V恒定电压。

网友A:
还是别这么改了,我发现我以前这么改过一次以后表总是有点不太正常

网友:
一串锂电也可以点亮  正常工作---votory 89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这么改了,我发现我以前这么改过一次以后表总是有点不太正常

大部分都可以,可以用单串,然后升压。比买一次性电池,还是要简单的,充一次用,管一年没问题。

网友B:
两串供电,平衡充的路过,冲一次管一年正常,充电器和牧田7.2V共用。

网友:
还是串联使用吧,不要升压板稳定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这么改了,我发现我以前这么改过一次以后表总是有点不太正常

是因为升压板的纹波吗

网友:
升压板的静态耗电不低的,没必要,直接2串就行了

网友:
有些是支持3V的,改采样电阻

网友D:
两串不用加升压板即可。升压板多余了。

网友E:
锂电两串使用有10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锂电两串使用有10年了,没什么问题。

串联用了两年,就充过一次电,1000mah的两片软包聚合物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串联用了两年,就充过一次电,1000mah的两片软包聚合物哈哈

是的,一般9的表,低电压报警时6.5到7V左右,低电警告充电没问题。

锂电的放电平台基本也集中在3.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般9的表,低电压报警时6.5到7V左右,低电警告充电没问题。

锂电的放电平台基本也集中在3.3V以上 ...

改电阻比较麻烦了风险也大,两个串联,容量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升压板的纹波吗

没用升压板,直接串的,是不是这个关系不清楚,不过表反正是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串不用加升压板即可。升压板多余了。

买的,902530聚合物锂电池,很便宜,25十个。用两个刚好在我的表上就用了。

网友:
不错,准备买了用。

网友G:
我直接外接7.2v  手机锂电池。西门子s4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直接外接7.2v  手机锂电池。西门子s4手机电池。

手机电池,太大了吧。902530聚合物锂电池,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串供电,平衡充的路过,冲一次管一年正常,充电器和牧田7.2V共用。

上个电路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