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人试过SM3268板子换上SM3267主控吗?

楼主(2020-03-18):
我只试过3267ab和ae互换,有两个3268烧了,想换67的主控上去不知道能不能用哦,没找到3268的定义

网友A:
反正你都烧了两个主控,不介意再多烧一个主控

网友:
我觉得不行,3267系列实际上是同一个主控,3268主要针对3D闪存,设计上肯定有些变化,不是一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都烧了两个主控,不介意再多烧一个主控

都是做测试架,不同主控接FPC位置和闪存座的旋向不一样,弄乱了就把主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