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事拆个电源

楼主(2020-03-18):
朋友给的一个电源,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对电源的这东西也不懂,拆开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先来看看外形是这样的

接口是这样的

侧面是这样的

标注的规格是这样的

打开内部是这样的

下面是内部细节

整体的壳子还不错,都是铝的,还挺厚实的,就是连个侧面是镂空的

就这些了!

网友A:
3v3很大电流,,,确实想不到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应该是网络交换机上面用的

网友B:
3.3伏25安5伏4安,改可调老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3很大电流,,,确实想不到用在什么地方。

电压不高,电流很大,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伏25安5伏4安,改可调老费劲

我也没能力改它,哈哈

网友:
这电流大,可以改成焊镍片的机子吗?

网友:
5V引出来接个USB母口可以给手机充电。3.3V可以给小电阻的电热丝供电,做加热器件。

网友:
电压低,无什么用处

网友:
改电焊机吧,电流太小了;改电源吧,电压太低了;实在想不出干嘛用,还是老老实实当3.3V的电源用吧。

网友:
做工挺扎实的,想不到可以用来折腾什么

网友:
交换机冗余电源。
模块化设计的,可以热插拔的

网友:
有5V 4A,就用来做一个手机充电器了。

加一个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