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是扫地机上的啥模块

楼主(2020-03-19):
拆一个扫地机,没激光没陀螺仪到处乱撞的那种,只一个2.4g遥控器。拆开发现另一个电路板,机器主板先通过4根线连到2-4g接收板,从接收板又引出4根线到另一块板子,这块板子原机是剪了线没接电的。我把线接上用手机搜索没发现有wifi和蓝牙。从这块板又引出一个开关到面板,说明书写的是遥控复位开关,但不管通电不通电复位那这块板是干嘛用的,为啥又把线剪断了呢。

楼主:
就是带屏蔽罩那个,屏蔽罩是焊住的就没拆了,有个小led指示灯,但不亮,有个小天线

网友:
拆开屏蔽看看里面什么芯片,有可能是WIFI什么的,隐藏名字的

网友:
wifi和蓝牙的模块。

网友:
带天线的大概就是WiFi模块了

网友:
有可能是433和915的模块,跟遥控车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