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F607Za 博通 千兆版

楼主(2020-03-19):
网络上大多都是百兆的,这个是16年底  联通定制款,没什么说的,看看那就行,  后来我给他主控加了 大散热片,导热胶 粘的

网友A:
现在就想弄个单光猫的光纤猫,然后外接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各干各的活。。

网友B:
其实单光猫桥接千兆路由是最好的选择,可惜运营商总给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想弄个单光猫的光纤猫,然后外接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各干各的活。。 ...

你说的自己一般都能搞定,找到参数,破解,或者换猫 自己填进去
搞定,现在的注册自己可以搞,loid  没有密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自己一般都能搞定,找到参数,破解,或者换猫 自己填进去
搞定,现在的注册自己可以搞,loid  没有 ...

HS8545M ,江苏移动的,搞不定超级账户密码,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8545M ,江苏移动的,搞不定超级账户密码,有什么办法么?

我目前不会,我都是百度,论坛找的办法,你的情况,我想拆机用ttl 线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自己一般都能搞定,找到参数,破解,或者换猫 自己填进去
搞定,现在的注册自己可以搞,loid  没有 ...

我是指没有遇到只是光猫的设备。
我手上有8540M百兆的,已经破解了,本想恢复移动界面,结果地区无法选择。该设备很坑,不过12V0.5的功耗很值。
第二台是前几天弄的,8546M,带无线功能,就是比上面那台多了个无线,早先试不能上网,很奇怪,恢复移动界面依旧不能选择地区,不过再恢复华为原厂界面,嘿,能上网了。
第三台就是捡漏的8240R,千兆猫带交换机功能,已经破解加散热,目前正在使用。
第四台也是8240,不过是百兆版,测试了也能上网,目前是华为 原厂界面。。。

然。。有啥用?8546M有一个千兆口,不过是阉割版,能全家桶,但是没有5G和千兆功能。
8240和8540M,都是百兆,8540也有千兆口,不过也是阉割的,需要补齐元件,邮费都要10元。。
现在家里用的是8240R千兆+AC9博通千兆,不过都是耗电大户,还好是宿舍使用,也就不差那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不会,我都是百度,论坛找的办法,你的情况,我想拆机用ttl 线  应该可以搞定
...

TTL设备我倒是有,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周末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单光猫桥接千兆路由是最好的选择,可惜运营商总给全家桶

重庆移动,非得搞路由器模式而不搞桥接模式,操蛋。
要不到超级密码。恢复出厂设置又担心参数不对,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