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想在xp 电脑上安装win7支持双系统启动

楼主(2020-03-19):
以前,我是直接在xp 上运行安装程序就可以加多一个系统win2003。然后启动菜单可以给我选择是进去xo还是win2003。最近的win7好像之后就把xp的系统盘屏蔽了,然后把自己的win7的系统盘设定为c盘了。可能是我选择了pe的win7安装器才造成这样的情况。之后我想算了,进去把原来的xp取消激活,然后激活win7所在的盘作为默认启动,谁知道win7的所在分区不可以设置为激活。

就这样我昨天和今早搞了好几个小时也弄不了。郁闷

网友:
“Xp和Win7双系统安装图文教程汇总.doc”--------搜索百毒

网友A:
我装过xp到10多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记住,在每个系统里看同个盘盘符不一样的,现在系统运行的盘会自动设为c盘,剩下的重新排序,就正常方式装在两个分区,然后引导一修复完事

网友B:
好像很久以前也 “研究” 过这些?

现在用的 arch linux,
回头看看以前的折腾过程,
感觉好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xp到10多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记住,在每个系统里看同个盘盘符不一样的,现在系统运行的盘会自动设为 ...

求教引导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很久以前也 “研究” 过这些?

现在用的 arch linux,

arch linux是什么系统?最低支持什么硬件配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引导修复。谢谢

搞明白分区表类型,是 mbr 还是 gpt,
搞明白主板是否支持 uefi,还是只能 legacy bios,

先把基本概念清晰了,
才不会一头雾水

网友C:
win7 再装个XP Mode或虚拟机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再装个XP Mode或虚拟机不就好了。

那要学这样多东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明白分区表类型,是 mbr 还是 gpt,
搞明白主板是否支持 uefi,还是只能 legacy bios,

具体我真的不懂哦,我如果明白的话就可以解决双系统引导的问题了
我截图给你看我的硬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