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电磁压力煲jyy_50ihs5无法启动加热

楼主(2020-03-19):
手里一个九阳电磁压力煲,型号jyy_50ihs5通过功能选择后,按启动键不加热,也没有提示代码。
请问各位大师怎样检修思路,感觉这个是电磁炉原理差不多,只是第一次修种结构的压力锅。

网友:
按电磁炉的原理来修,要想它正常工作,首先检查三大电压是否正常,从你发的图片来看,应该检测300V 15V 5V,如果不正常,按电磁炉的检修,检测相关的电容;如果正常,查IGBT,包括有无虚焊,稳压管是否漏电、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无开路或短路、驱动电路有无击穿。

网友A:
启动按键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B:
测下温控线有没断~~~

网友C:
感觉结合了电饭煲的原理,要压盘被国内东西压上才能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按键是不是失效了?????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温控线有没断~~~

看来是哪一路传感器有问题了,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结合了电饭煲的原理,要压盘被国内东西压上才能通电

对,锅底有个压阀

楼主:
黄色圈是起什么作用
绿色圈里是上锅盖锁紧开关
蓝色里面还有个传感器和锁盖开关串联,感觉绿色,蓝色没有坏

楼主:
这个红色又是什么东东,怎样测量

网友:
这玩意没修过,坑太多,不好弄,总会在你不注意的地方,有地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红色又是什么东东,怎样测量

红色圈已经确定是干簧管,并测试正常

楼主:
干簧管与压力传感器正常

楼主:
今天又进一步测试,底盘的温度传感器和保险正常,压力锅上盖温度传感器和开盖开关以及干簧管正常。
且胡乱操作控制面板,有时能启动加热

楼主:
现在奇怪了,感觉控制面板好了,表面看是启动加热了,但是听着不像正常电磁加热的声音,不正常,手摸内胆也不热,难道又出现新问题

楼主:
最新更新又不能启动了,又回到初始状态了

网友:
换了绿色圈里的微动开关试试,也可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检测,当你按下微动开关时,蜂鸣那就是好的;如果不响,那就是坏的;时响时不响,用酒精或WD40清洗微动开关,耐久的办法是换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按键是不是失效了?????

现在确定启动按钮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面板开关很不好,我的电饭煲选的是触摸开关就想耐用点。

网友:
可能某些按键漏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