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CH340C 无晶振USB窜口芯片,为啥不工作,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20-03-19):
设计ESP8266开发板,第一次用Ch340c ,按照官方设计了,线路供电都正常,查到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不能是被USB设备,高手帮忙看看分析一下;

实现电路

CH340C

CH340C

我的开发板

ESP8266

ESP8266

楼主:
有没有用过CH340C的朋友啊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感觉入坑了啊

网友A:
我做的有晶振,正负极接错了,烧了,这样插上都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有晶振,正负极接错了,烧了,这样插上都有反应

唉,早知道按照 CH340G 来设计了,引脚通用,用340C的时候可以不焊晶振 , 现在板子都出来了,只能先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早知道按照 CH340G 来设计了,引脚通用,用340C的时候可以不焊晶振 , 现在板子都出来了,只能先解决 ...

按理说,你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怎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早知道按照 CH340G 来设计了,引脚通用,用340C的时候可以不焊晶振 , 现在板子都出来了,只能先解决 ...

vcc直接接5v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早知道按照 CH340G 来设计了,引脚通用,用340C的时候可以不焊晶振 , 现在板子都出来了,只能先解决 ...

看上去是对的,3v3应该也可以用,检查下3v3输出,不行就换个芯片,应该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B:
有一块C的板还没焊,有空焊了试一下。

网友:
 为啥不直接放上个 esp8266 d1 mini 或者v3 啥的?

少折腾啊

网友:
检查一下USB插座(插头)部分的线,是否连接正确.

可以找根usb线,剪开,把D+  D- GND直接飞到板子上试试.

网友C:
Pin4接3.3V没?D+,D-反了没有?最好走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4接3.3V没?D+,D-反了没有?最好走差分线。

PIN4 接3.3v了,电压测试也没有问题  ,D+ ,D- 也反复测试没有问题!

更有吧友说,退耦电容C3 ,布局有点远了 ,下午飞线焊接在试试看!

楼主:
很难换了, 换5V的话, PIN脚也要改造, 接 0.1UF到地 ,板子上不好改啊

网友D:
电源端咋没有退耦呢你看手册,VCC都有电容的,而且你的1117输出的C2放的位置不太好

网友:
tb上买的340c吗,可能芯片是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C的板还没焊,有空焊了试一下。

似乎我打的板子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端咋没有退耦呢你看手册,VCC都有电容的,而且你的1117输出的C2放的位置不太好
...

多谢,解决了,就是这个问题,我飞了一个电容,电脑就识别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决了,就是这个问题,我飞了一个电容,电脑就识别了 !

...

看来这芯片还是不行,我用CP2102,没这么多幺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似乎我打的板子要小一些

你这个小巧,我那个是别人给的拼板用的这个的确太大,焊了元件试了一下正常。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  ,小白只有买成品开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