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惠普m132snw打印机扫描头更换拆解

楼主(2020-03-19):
原来无法扫描绿色,更换后好了,更换需要更新固件,方法:下载好固件,打开升级(打印机关机,),然后再打开打印机等它升级完成就好了

原来就是这样,身份证的蓝色字体不清晰,调节打印深度也不管用,

换过后提示,,,硬件错误

升级中

扫描头全貌

扫描头背面12针的

拆开后扫描头主板全貌

扫描头发光体特写(手机拍的你细看,仔细看,你品,你细品

网友:
hp收购三丧打印机后,三丧厂做的机器。
三丧的办公设备,做办公设备的坛友上来研究下好不好?

网友A:
不错,厉害了,亲是小米钉子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厉害了,亲是小米钉子户啊

小米系统绑架

网友:
我觉得那个细条不是发光体,应该是线阵CCD

网友(2020-04-24):
我想知道扫描头也就是绿色的条条,是怎么从黑色板上拆下来的。是把后面的几个小长条状的固定塑料破坏性拆掉吗?装的话在用胶粘上?

网友(2020-06-11):
有拆132nw扫描组件的具体说明吗?谢谢,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