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佳能微单EOS M3 15-45mm镜头变焦锁死故障

楼主(2020-03-19):
整理手机时发现18年7月份修理佳能微单M3镜头的照片,这款镜头是套装头15-45毫米。记得当初故障原因是变焦卡死,镜头变焦环无法旋转,相机屏幕提示请打开镜头锁。

在本地找了几家维修处,均告知无法维修此故障,送售后维修点来回需要至少7天,又急着外出游玩,无奈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动手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此镜头结构简单非常好拆,经拆开检查后,发现是滑动定位装置脱出卡死,调整后原样装回即恢复正常。
所拍照片为拆开过程中记录,以防止无法装回。

待拆的镜头

换个方向再来一张

打开顶盖,留张照片

换个角度

分离排线

侧面

滑动变焦感应

再来一张,调整后开始装回

原样装回的过程中拍摄

装回相机上的样子,镜头已经能够伸缩

试机照片

网友A:
没有无尘也敢拆镜头!厉害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尘也敢拆镜头!厉害呀!!

不拆开镜片组,没关系。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手动变焦加自动对焦头,福伦达和老蛙一般是副厂全手动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尘也敢拆镜头!厉害呀!!

死马当活马医,反正要修不好了,拆开万一能用了呢
再说拆开后发现这个镜头简陋到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镜片组,没关系。

是,中间镜头组部分没动

实际上,当天组装回去时,把那个变焦传感器给弄断了,后来用AB胶沾上去解决的

这机子修好后一直正常使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手动变焦加自动对焦头,福伦达和老蛙一般是副厂全手动镜头。 ...

不是太懂,第一次拆镜头,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结果运气好修好了。

网友:
厉害啊啊啊啊

网友:
不错,管理员加完分,我们加不了了。。哈哈

网友D:
镜头这东西挺精密的,我上次拆开清洗霉点,好在霉点出现在第二片镜片上。
去年买了点干燥剂,放在罐子里,现在里面湿度只有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这东西挺精密的,我上次拆开清洗霉点,好在霉点出现在第二片镜片上。
去年买了点干燥剂,放在罐子里, ...

这个微单的镜头没有那么复杂,里面非常简陋

网友(2020-06-30):
你好,请问你15-45镜头变焦环最后是怎么拿下来的呢

网友E:
变焦环是暴力拆下来的吗?

网友F(2020-09-01):
你好,请问你拆解15-45的时候 滑动变焦的装置的螺丝位置还有图片吗?
我的镜头泡水了,我全拆下来 了,现在清理完装回去的时候发现滑动变焦的装置的螺丝位置不对。

网友:
加点钱上全画幅单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拆解15-45的时候 滑动变焦的装置的螺丝位置还有图片吗?
我的镜头泡水了,我全拆下来 了,现在 ...

是哪个?我发的图片上有没有,你给我标记个位置,我在手机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焦环是暴力拆下来的吗?

不是暴力拆解的,可以直接取下来的啊,你是不是哪个螺丝没有取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哪个?我发的图片上有没有,你给我标记个位置,我在手机上找找

我已经装回去了,可惜还是无法使用,光圈无法控制,无法对焦。而且镜头线路板发烫,不敢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装回去了,可惜还是无法使用,光圈无法控制,无法对焦。而且镜头线路板发烫,不敢再用了。 ...

那你的这个应该是不是机械故障,应该是线路板出了问题

我的那个当时是机械故障,里面卡住了,拆开调一下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这个应该是不是机械故障,应该是线路板出了问题

我的那个当时是机械故障,里面卡住了,拆开调一下 ...

我的是镜头泡水了, 估计线路板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