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 纯请教,笔记本拆出的18650电池是不是相当于不带保护板的手机电池?

楼主(2020-03-19):
从笔记本拆出了几节18650,电池本体不带保护板。那这18650电池是不是相当于不带保护板的手机锂电池?
手边有拆下的锂电池保护板,8205A芯片的。是不是可以接到这节18650上面?
谢谢

网友:
理论上没有问题,电流保护动作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
保护板电压是4.2V的就可以,现在手机电池用的保护板都是高压电池4.35V或4.4V的,18650都是4.2V,一定要注意区分!

网友:
我一直没带保护板就这么用在手电筒上,充电用的是三星蛋充。不会:“bong"吧?

网友:
可以的,但容量会有影响,反正旧电池,只要不过充,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有的手机电池现在是3.8v电池,满电是4.4,注意区分,其他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