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组28AH铁锂+15AH铁锂

楼主(2020-03-19):
19年11月购入28AH铁锂电芯,一直到12月才开始动工,主要是懒。
工具,150w烙铁一把,10awg线若干,友邦焊锡丝一圈(后发现是假货,松香太多,焊点无光,附着性差),保护板,不锈钢盒,高兆充电器。
组装过程很多图没拍,大家将就看。
组好上车,续航100公里,用了一个月吧,疫情期间在家闲的无聊,折开检查,发现好几个焊点脱焊,全拆了,换阿尔法焊丝焊接,非常牢固,焊好后所有电极上热熔胶固定,再用胶带绑好装车。过程未拍图,遗憾。
此28AH电池一致性非常不错,充满就均衡,充电器绿灯常亮,这点比较满意。
上28AH图
电芯,自己打磨了电极,后来才知道,不用打磨更好焊

初次上锡,方法错误,这样上锡容易脱焊,应该用铬铁涂开,增加接触面。

渣焊丝,渣焊功

楼主:
继续,怎么只能上3张图?
装车

楼主:
用了一个月,觉得里程不够,准备再搞组备用电池
材料不表,组装好后测容量,只放出14AH,拆开检查,发现2只电芯电压下降较快,重新购入并更换,顺便上支架,过程中很多图未拍,
该电芯组好内阻较大,满把压降近10Ⅴ,骑行中压降6Ⅴ,亏死,28AH电芯满把压降3Ⅴ,骑行中压降1-2Ⅴ,差距很大,该电芯最好是多并后再串联。

楼主:
图片加不上来,郁闷啊。
15AH第一次组

拆开换电芯并上支架

网友A:
直接用光铜线连接会不会更容易焊接?

网友B:
本来也想买这种,感觉体积太大就买了螺丝口的32650,上坡起步之类的压降大点,平路没事,将就先开着,反正比铅酸好

网友C:
用焊锡总觉得不是太牢靠

网友D:
保护板和电芯可以详细说说嘛?品牌型号价格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和电芯可以详细说说嘛?品牌型号价格关键字

保护板是春木的,电芯就不介绍了,免得有误导嫌疑

网友E:
看电芯的电极成铜色,难道表面用了铜电极连接片?烙铁除了焊接铜铁镍有把握外,其他都不敢保证,包括那传说的不锈钢焊丝.点焊机在这里就体现了价值.我买这类大单体一定让卖家转镍或者优选螺丝接口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想买这种,感觉体积太大就买了螺丝口的32650,上坡起步之类的压降大点,平路没事,将就先开着,反正 ...

沃特玛?以前电动车论坛这个电芯吵翻了,好多翻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芯的电极成铜色,难道表面用了铜电极连接片?烙铁除了焊接铜铁镍有把握外,其他都不敢保证,包括那传说的不 ...

电极是纯铜的,大功能烙铁很好焊,一至二秒就成功,小功率的不行,焊不上去。

转镍的电池不敢买,很多是二手电芯,转镍盖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焊锡总觉得不是太牢靠

开始也担心,后来发现,好焊丝焊过后非常牢,提起整组电池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光铜线连接会不会更容易焊接?

硬连接容易松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芯的电极成铜色,难道表面用了铜电极连接片?烙铁除了焊接铜铁镍有把握外,其他都不敢保证,包括那传说的不 ...

能点铜的点焊机,不是商家的,基本玩不起

网友F:
上内阻表测试一下各电池内阻重组吧。

网友G:
你这都不用保护板的吗?不怕电池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内阻表测试一下各电池内阻重组吧。

无所谓了,备用电池,当主电池没电时应急用下,也能跑25公里了。

网友:
看极耳像是国轩的货,国轩没用过,但是便宜。估计不良率不小,散装市场就这样,多备点备用。出问题就替换。
焊这种铜极耳,不光烙铁功率大,还要适当使用点焊膏,纯松香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都不用保护板的吗?不怕电池坏啊?

有保护板,没拍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