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做线性可调电源先做个电压切换板

楼主(2020-03-19):
开关电源改可调做过几个了,还没有做个线性可调电源。先做个电压切换板,可调电源输出0--30V,直流输出0-10V第一组切换,直流输出20V第二组切换,变压器次级绕组准备0--8--16--24V
不会做PCB找到块不用的线路板,上面刚好有两个继电器的位置,还有78L05,79L05 正负电源,可以给LM358供电

能用的孔位都用上,没位置就在反面搭焊

10V第一个继电器切换

20V第二个继电器切换

接个控制变压器试试,次级绕组电压0--6.3--12--24V
两个继电器都不动作,输出电压6.3V

第一个继电器动作,输出电压12V

第二个继电器动作,输出电压24V

动作都正常,下一步准备在电路板空的位置加装LM358
这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图

网友A:
这种做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的,相对电路调试更简单,单电源供电即可

网友:
这个不错,手上没有变压器,要不也弄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的,相对电路调试更简单,单电源供电即可

请问你发的电路图中的电压切换值算法是怎么算的?

网友(2022-11-21):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做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的,相对电路调试更简单,单电源供电即可

还是开心果老师厉害

网友:
留着备用,碰到变压器不敢动

网友:
分段比较少,调整管发热会比较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