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off档待机电流24ma,开机不测量的时候40ma

楼主(2020-03-19):
这种情况是不是基本断定主控挂了

网友:
能测量就没挂

网友A:
楼主是太监???下面没有了?????你起码说明能否正常开机和测量吧。。。。。

网友B:
直接在电池处串接个机械开关,更加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太监???下面没有了?????你起码说明能否正常开机和测量吧。。。。。 ...

我只知道off档屏幕没显示,其他档屏幕有显示。直流电压电流档都有大约满量程10%的底数跳来跳去,这个坏的表表笔所以没试,不查表笔都不会归零。

楼主:
没试测量,不插表笔就有底数了。。测量了也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电池处串接个机械开关,更加方便实用。

我记得一般万用表开机电流不会超过5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一般万用表开机电流不会超过5ma

off档转盘不切断电源吗?

网友:
拆开过没有?是不是档位弹片上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