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TC Desire 510 电池引脚定义 识别电阻和NTC电阻大小

楼主(2020-03-19):
试了好久了,今天终于试出来了,趁热打铁发帖记录下,很多老的四脚电池的HTC老手机应该通用

收的一个老手机,没电池了,买电池不合算,自己搞了,4脚的要对好识别电阻阻值和NTC电阻阻值,否则不开机,不充电,拔电关机等等一系列问题

直接说结论吧,图就不上了,就4个脚而已

手机背朝前,主板朝上

主板电池接口引脚定义分别是

正极,NTC,ID,负极

阻值是

ID和负极加30K电阻

NTC和负极加130K电阻

ID脚的电阻基本固定30K,NTC电阻试了下好像大于68K就行,保险点还是用我的数值吧,现在电量识别充放电都正常

网友:
图片没显示

网友:
我的印象之中只要是接对了正负都会开机的。电池就找一个诺基亚的使用吧?

网友A:
我的印象之中只要是接对了正负都会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之中只要是接对了正负都会开机的。

有些型号可以,有些型号不行,主要是些老的手机比较严格一点,后期一点的基本都可以正负极接了开

楼主:
嘿嘿,没图,4脚都要上图我还没那么闲,这两天忙的牙都痛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没图,4脚都要上图我还没那么闲,这两天忙的牙都痛死了

牙痛可以试试牛黄解毒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痛可以试试牛黄解毒丸

谢谢,刚才就吃的这个,还是过期的,还有点效果,还是多休息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就吃的这个,还是过期的,还有点效果,还是多休息重要

我也拆了一个电池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这个电池是在夏普手机拆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的没有电压为0伏特

但是电池芯是有电压的3.89伏特,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拆开电池保护板就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了一个电池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充电试试,万能充,充不进的正负极换一下冲,一般可以恢复,这个只是保护板亏电保护了而已,冲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试试,万能充,充不进的正负极换一下冲,一般可以恢复,这个只是保护板亏电保护了而已,冲一下就行了 ...

手上没有万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万能充

那就试试短接P-和B-,看清楚再短,短一下就行,不用长时间,再不行就用别的电池或者可调电源对接冲电一下就行,激活了就能正常用手机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试试短接P-和B-,看清楚再短,短一下就行,不用长时间,再不行就用别的电池或者可调电源对接冲电一下 ...

P-就是保护板的负极,,
B-就是电芯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就是保护板的负极,,
B-就是电芯的负极?

是的,有些可以这么解,不过这种小日本的保护板不一定,试试吧,有可调电源的话简单点,调到4V,直接正负极接一下就能激活,或者用其他有点的电池对接一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些可以这么解,不过这种小日本的保护板不一定,试试吧,有可调电源的话简单点,调到4V,直接正负 ...

可以 了.谢 谢

网友B(2021-01-04):
HTC Desire 510 电池引脚定义 识别电阻和NTC电阻大小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C Desire 510 电池引脚定义 识别电阻和NTC电阻大小

图呢?

说的那么清楚还要图?拜托自己想一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