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TP-link交换机的壳子DIY一个936烙铁控制器

楼主(2020-03-19):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两支自己多年前买的936手柄。当年曾经很迷恋模仿自制白光936的烙铁控制器,好像是成功了,但是没有合适的盒子,后来变压器和电路板都丢了,只剩下了两支手柄。DIY虽然不错,但是确实很浪费时间精力,当然成本也不低。那时候我骑着自行车跑很远的路去淘电子元件,覆铜板什么的,热转印是实现不了的,就用复写纸刻印然后用记号笔描黑再蚀刻。很麻烦。这次翻出来手柄,考虑到自己有烙铁用,所以还是弄个可以接DC电源的控制器,这样可以用电瓶什么的带着用,偶尔DIY一下车上的东西什么的,方便。本来想DIY来着,但是偶然在淘宝上发现了一款数显的控制板,支持直流和交流输入,虽然价格有点高,但是省事啊,直接买来。先说下控制板,可以支持1321,1322和1323,原理我也不太懂啊,主要的芯片就是一个LM358,然后显示屏下面应该还有单片机什么的,但是看不到型号。输入直流12-38V,加热速度的话不算快,用19V笔记本电源带动的话化锡大约半分钟,远不如我现在用的创新高烙铁。电位器是旋转编码器,无限旋转调温的,按下去的话可以以100度的温度待机,再旋转电位器或者按下电位器就可以恢复之前设定的温度。

板子测试一下没问题,然后就是找合适的盒子安装这个控制板,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一个TP-link交换机的盒子非常合适,然后就开孔接线,都很简单。但是不太完美的就是我开孔开的位置不太合适,导致最后开孔形状不太规则。整个过程都非常简单,也不用多说拉,就是最后为了安全起见,加了个5A的二极管,防止直流反接。

直接上图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647-1-1.html

网友A:
我也有这个交换机  壳子有铝合金的  不过开孔啥的太费劲了  等有时间也用这个壳子做点儿东西

网友B:
这板子不错!哪里掏的?方便透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错!哪里掏的?方便透露一下!

就是淘宝买的,搜板子上这几个字应该就可以,可蓝物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交换机  壳子有铝合金的  不过开孔啥的太费劲了  等有时间也用这个壳子做点儿东西 ...

开孔是比较麻烦啊,很容易开的不规整

网友:
盒子只装控制板太浪费了

网友:
壳子改的挺合适,就是这板子也太贵了,50大洋

网友C:
936不是T12?
现在还没搞清这两个的区别
各有哪些优缺点?
手里有两个T12用得还不错

网友:
DIY找盒子很不容易,这廷合适的

网友D:
板子很精致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936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空隙太大,热阻很大,数显的温度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36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空隙太大,热阻很大,数显的温度不准

校正还是以烙铁头温度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很精致啊,谢谢楼主分享!

板子是做的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不是T12?
现在还没搞清这两个的区别
各有哪些优缺点?

936好像是高频烙铁,

网友:
找大小合适的盒子也挺不容易的。恭喜楼主

网友:
好看 支持一下

网友:
我的936已经弃用了,只留下热风枪,本来是一体的

网友:
板子很精致啊,谢谢楼主

网友:
会不会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