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龄新手求助,BOSE妙韵三代时钟停止的问题,疑难杂症。。。

楼主(2020-03-19):
RT

妙韵三代,无底座版本,服役多年,一直很正常,早上设置的收音机闹钟很好用。
前段时间因临时插其他设备,拔掉了电源,过了两天后再插电,发现所有功能都正常,闹钟的设置、电台的频点这些,都没问题,CD播放也正常,但就是时钟“停摆”了

试过很多种方法了,包括:
1、常规方法:重新设置时钟、在设置菜单调节好时间、12小时制改成24小时制,等等,时钟还是不走(即小时和分钟的那个冒号分隔号不动);
2、软复位:即进入设置菜单,选重置,然后自动重启,故障依旧;
3、硬复位:按照BOSE官方客服的说法,断电半小时之后再开机即为硬重启,但操作完之后,还是没解决。

打开机器看过,里面的纽扣电池是不可拆卸的,所以换电池的这个方法应该是无效,BOSE客服的意见,如果上述方法都试过没用,那就应该是记忆体或者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这个机器如果时钟坏了,听音乐还是可以用,但闹钟功能没有了,少了这个非常实用的功能还是很不便的,有没有专业人士指导一下,如何修理?
感谢感谢。。。

网友:
将电池焊下来放置半小时再焊上去试试。

网友A:
逛数码论坛的哪有不可拆卸的纽扣电池?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板上的纽扣电池是否有电,没得话就换掉,再有就是检查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逛数码论坛的哪有不可拆卸的纽扣电池?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板上的纽扣电池是否有电,没得话就换掉 ...

是啊 拿个万用表量一下。没电就换。

楼主:
楼上的都是有动手能力的熟手技工啊,只是本人缺乏这个技能,家里倒是有支烙铁,但只能干点粗活,从板子上拆东西胜任不了

网友(2020-04-21):
不会是电池的问题,要是电池没有电,其他就操作不了了。
拆电池很费工夫的,要把CD机拆下,把二块电路板拆下,才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