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疫情期间的修炼-改造家中水电

楼主(2020-03-19):
疫情期间在家出不了门,在家里把水电简单弄一下,因为离电力变压器远,线路老化,家用电器增多,电压高峰期只有130V,电老虎电表换的勤快,设施不怎么管,郁闷,春节回乡下,用料10多年的燃气热水器罢工,装了个电热水器,电压低,水池10多年出水管坏了,10多年前修房时脑壳打铁,把下水管留到不好维修的位置,只有利用排污管,去年打口机井70多米,自己装的电子水位控制器坏了,老婆,骂,说安个开关就行了弄那么复杂可一会儿又抽水不是个事,问题一大堆,决定一个一个解决,电压低添置稳压器,一个1.5P空调,一个1000W水泵,一个两千W热水器,稳压器选择10KW,进线开关由20A漏保换德力西63A漏保,增加一个370W增压泵,抽水设一个总开关,一个手动开关,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选机械浮球开关,到增压泵设一个开关在浴室门口可以控制。在户外电表出线换6平方铜芯线经过楼梯63A漏电保护开关进10KW稳压器在接入原线路,从浴室门口穿线管走一路开关控制的先到增压泵旁边,水池离底10厘米打一个30的孔,用25水管做下水出水,用高标水泥密封,出水下到增压泵,做直通开关一个,安装好后晚上进线电压最低100V,输出220V,热水器水泵抽水都没有问题,机械浮球开关也很可靠,但有一个问题,因为是主管路增压,370W水泵小了,压力最大时候自动开关关了,调到最大也不行,网上买的,春节换也麻烦,就在主管路装了个电脑压力开关控制水泵,不用水测试水泵最大压力0.24MPA,设置0.08MPA启动0.22MPA 停止,这样电热水器,花洒水都很大,只要一打开水龙头,电机基本不会停,解决料压力开关的问题。然后装热水管到楼下厨房,断断续续,出去不便,弄好效果不错。稳压器买旧的,本地老乡电网改后用不上,给料350给我送到镇上。

网友:
漏保喜欢用正泰的,贵的又买不起

楼主:
正泰不错,假货太多

网友:
电压低,应该找电力局呀!

网友:
增压泵好用么

网友:
稳压器的品牌亮了 正泰施耐德的结合体

网友:
是个大工程啊,稳压器 要是全铜线的就值了。

网友A:
天啊,这得多远的距离啊,两百两变成一百三,电损耗也太多了,如果主线路分到您家里的线路接头的地方装个电表,您家里也装个电表,这家伙,两个电表计数能差出天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这得多远的距离啊,两百两变成一百三,电损耗也太多了,如果主线路分到您家里的线路接头的地方装个电 ...

11公里吧,变压器换了,85年辣的户外主线没有换,以前就就几个5W的灯泡,反应没人管啊

楼主:
好用功率小了,应该买750到1000W的,最大压力才0.24,至少要0.4到0.5才能达到自来水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这得多远的距离啊,两百两变成一百三,电损耗也太多了,如果主线路分到您家里的线路接头的地方装个电 ...

附近几个邻居都低啊,低的时候自动洗衣机都用不了

网友:
热水器感觉还是燃气的省一些,不过看这装备也不在乎那点了,70水井好深,通天然气了难道没有自来水吗?室外可以走水管也是南方了上太阳能热水器,电压低自己搞离网太阳能发电,

楼主:
四川乡下,70米是钻井,就20厘米直径,一直抽水都抽不干,打井,加PVC 管加电机水管电缆差不多8000多块钱,乡下没天然气,虽然几公里外有个气井离成都50公里,

网友:
吃地下水安全吗?70米也太深了

网友:
楼主建房时考虑太欠缺,现在补救就没法顾及美观了,否则工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公里吧,变压器换了,85年辣的户外主线没有换,以前就就几个5W的灯泡,反应没人管啊 ...

95598试过吗?

网友:
德力西的漏保都那个德性:出线口窄且小

网友:
因为电老虎只管电表及以上的线路

网友:
2017年元旦回乡里,晚上发现电压不足190v,不达标,上网查到湖北省与国家电网签订了农网改造协议,2016年解决全省农村低电压现象,发了一篇微博反映上述情况,村里的电工让我删除了微博,电力在农历新年之前就给我老家村组增加了一台变压器。其实高压输电线就从村组过,栽了几根电线杆,拉了几百米的三根电线,增加了一台变压器就解决了。村里的电工搬家到镇上了,不管村里的电压问题,虽然不是电力正式工,这个政策应该知道,只是不作为而已查一查政策吧,自己能不花钱的,坚决不花这个钱

楼主(2022-10-08):
2021年春节有人打了投诉电话,我们自己测的电压不作数,要低压时电表显示电压,6月份变压器装上,现在都还没有拉线换线,这效率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