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个要用什么卡 在哪能找到

楼主(2020-03-19):
这个TF卡太小 SD卡太大 要用什么卡

网友:
写着了啊,mini sd卡。介于micro sd和sd中间。之前有几张,现在找不到了。几乎都淘汰了这种卡。

网友A:
我诺基亚N73里面有张这种卡,好像还是2G的,当时花了不少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诺基亚N73里面有张这种卡,好像还是2G的,当时花了不少银子。

当时我也是N73买了一张2G的 花了我110大洋 大概是2008 09年左右

网友:
有转接卡套的,万能宝搜一下

网友:
买个卡套,就可以用TF卡了。

网友C:
tf 卡加个 mini SD 的卡套

网友:
minisd 写的那么清楚了。。

网友:
带套吧,TF转MINI SD的,还可以再加个MINI SD转SD的,一个TF卡就行了

网友:
这个MP4跟昂达的VX979好像啊
可以用microSD转miniSD的卡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是N73买了一张2G的 花了我110大洋 大概是2008 09年左右

我半截的MMC卡512M花了100元,06还是07年吧

网友:
和这mP3一样,找不到卡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tf 卡加个 mini SD 的卡套

估计买卡套的钱,比这机器更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