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根坑人的电源线

楼主(2020-03-19):
家里洗衣机插线板,电源线发烫,插头有烧痕,找电源线接一下,剪开后发现好坑人 啊。先发根Longwell的电源线,最后拆的,刚开始有点舍不得
线芯还不错,铜芯目测0.75平方足数

剥开后拧一起,还可以吧

接下来坑爹的来了,线标3*1.0平方以为线很好的

插头,看起来有点山寨

剪断了,好像不对劲哦,断点居然银色的

烧一下居然酥掉了,居然是铝线看起来0.75平方也不足,居然标1.0太坑了

拆的最早一根,插头好山寨,标识不清楚

线上印刷显示不清晰,标识0.75*3

剪开后,芯呢?

剥开后细细的几根线,估计也是铝的,垃圾货。

电源线还是要选大厂的品牌线,烂七八糟的都不知道线里是什么。

网友:
至少里面还有线,
现在有些电源线的地线都是空的,

网友:
品字线,线皮做的光滑光滑的我都不喜欢,一看就是山货

网友A:
这些垃圾线没不太有机会呆在俺家

网友B:
先前电脑启动后就关机,插拔了所有板卡都不成,搬到电脑城开关机几次都没问题,就连在电脑城用的电源线一起搬回来没问题了,后来闲时检查一下原来那根电源线,发现撅了几下外皮就裂开了,剥出线芯就几根毛丝还断了一些,真是劣质线坑人没商量!

网友C:
最后一根针坑人

网友D:
耗材电子市场的货绝大部分都是坑人的(不局限于电源线,包括网线、USB线等等),我只用大厂设备附带的。

网友:
那种侧面三插的,一看就很山寨。

网友:
LONGWELL那是大厂啊。。。

国内其实铜含量足也OK啦,有的厂一根线里面会有断点(在一个截面,或者错开,查不出)。。。

网友E:
这个是山货LONGWELL ,大厂的真货可是货真价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垃圾线没不太有机会呆在俺家

以前不知道,这下知道线好坏了,不好的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电脑启动后就关机,插拔了所有板卡都不成,搬到电脑城开关机几次都没问题,就连在电脑城用的电源线一起 ...

关键这东西能到市场上还能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根针坑人

估计电流大点就冒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材电子市场的货绝大部分都是坑人的(不局限于电源线,包括网线、USB线等等),我只用大厂设备附带的。 ...

大厂配机线都还不错的,起码不会弄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山货LONGWELL ,大厂的真货可是货真价实

Longwell是真的,后面两根都是假货

网友:
这种线我一般都是买插头自己接

网友(2021-01-18):
正品LONGWELL品质是可以的。

网友:
品牌机送的线一般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铝线铝插头真的很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