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健康体重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一台健康体重秤由于放置时间过长未充电,导致不能充电,想拆开看看电池是否已坏,可是找了半天找不到一颗螺丝,不敢强拆,特来问问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藏在垫子下,看你拆了一个没有,可能只有二个,其它卡扣,猜的也不知对不对!

楼主:
卡扣撬不开,撬开一边,另一边就撬不开,因为卡扣比孔大。

网友:
没有螺丝卡扣的

网友:
这种直接粘上的~

网友:
螺丝大多是四个角,多观察下吧

网友(2021-04-20):
引用 楼主:
卡扣撬不开,撬开一边,另一边就撬不开,因为卡扣比孔大。

这四个角不用拆的,卡扣应该在四周

网友:
双面胶固定玻璃上的,加热吹一下